[维修] 科鲁兹仪表盘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02-24):
科鲁兹仪表盘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最近干脆就不亮,有大神知道哪里坏了吗。

网友A:
有可能仪表总成内的LED灯泡坏了。没过保修期找4S店。如果过保的话,建议先从外围查,即仪表线束那端检查:电源和接地是否都正常。再检查仪表内部。如果要更换总成,则要注意,此车型需在线编程,一般修理厂搞不定。

网友:
既然都拆下来了,把仪表盘拆开看看,插接件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仪表总成内的LED灯泡坏了。没过保修期找4S店。如果过保的话,建议先从外围查,即仪表线束那端检查: ...

仪表的线束都链接那个地方啊  好修吗这车线路

楼主:
是啊全不亮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全不亮了啊

车通电就亮还是要开小灯才亮?仪表如果指针电机焊板上的话,拆起来就费劲了

楼主:
我的车打着火就亮一个这个灯其他都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打着火就亮一个这个灯其他都不亮

信息灯都不亮?亮的吧什么?感觉不对啊。通信连接的?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灯都不亮?亮的吧什么?感觉不对啊。通信连接的?有错误?

行车电脑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车电脑坏了是吗

应该仪表机率大了,各指示,如果单独线,不应一起不亮,感觉信号是总线过来的,信号到仪表没读出来或没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车电脑坏了是吗

原来时亮时不亮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时亮时不亮是怎么样的?

原来是仪表盘闪 时亮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跑跑又亮了  最近是一点不亮了  ,最近我发现显示故障的黄灯都能亮,就是那些迈速表 油表  水温表  里程显示 不亮
我把表拆下来看了看电路板没发现开焊的地方  我发现搭铁线那根铁管上面全是秀 是不是搭铁线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仪表盘闪 时亮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跑跑又亮了  最近是一点不亮了  ,最近我发现显示故障的黄灯都能 ...

那有没有测量锈的那里的线到电池负极通不通呢?哪年的车?找个维修手册看了才知道仪表电路

楼主:
电路图不会看 这个不好修吧

网友:
还没注意过KLZ仪表上还有这个指示灯

网友:
我的老款现代车,也出现过这问题,是远近光转换档把有点毛病,碰一下就亮碰一下就不亮,好像是接触不良,没修,现在不犯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仪表盘闪 时亮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跑跑又亮了  最近是一点不亮了  ,最近我发现显示故障的黄灯都能 ...

意思还是仪表盘里背光不亮(照明)对吧?没有出理功能指示灯也不亮?(手刹,abs,安全带....)原先仪表照明是通电就亮?如果是仪表照明,通电就亮的,现在不亮的话,就仪表了,或者有没有单独的线供电来的,现在没电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还是仪表盘里背光不亮(照明)对吧?没有出理功能指示灯也不亮?(手刹,abs,安全带....)原先仪表 ...

这两天我弄了弄亮是全亮了 又改显示不全了 比如显示档位的字母 D 显示不全是不全仪表盘里的照明灯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我弄了弄亮是全亮了 又改显示不全了 比如显示档位的字母 D 显示不全是不全仪表盘里的照明灯有坏的 ...

单个可能是灯不亮,或者电阻,这个毕竟是协调过来,再芯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