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闲着没事,DIY一个非主流手电筒打发时间

楼主(2020-02-24):
以前拆的一个监控摄像头,铝合金的外壳看着很是不错,预感会用的上。为了证明本人的预感是对的,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捡的垃圾射灯,阻容驱动已扔。目测和上面的货应该有戏

合体试了下,发现目测的灰常精准

要做个手电,开关和充电接口是必须的。发现尾部原来的出线孔接个5.5的DC座很合适。开关的话找了半天,发现家里的开关都是方形的不好开孔,最后确定用非自锁按键加单键开关电路解决。
上电动工具扰下民,只一会儿就好。不等老婆大人和邻居反应过来就收工,及时清理干净作案现场

装上DC座,完美的菊花

骚红色的按钮也很帅

把灯板后面涂上导热膏,再改下射灯LED的电路,从三串改为并联。用一颗AMC7135芯片驱动。
AMC7135是一款常用的LED恒流驱动芯片,工作电压:2.7V~6V,350ma恒流,可用来驱动一颗1W的LED。

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隔壁论坛3AG1大神的电路,单按键开关,静态电流不会超过1uA

试着让本菜鸟分析下电路,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本电路由CD4069的3个非门构成,上电后1a的输入为低,1a输出高电平通过R1给C1充电,1b输出低通过R2再反馈到1a,1c输出高电平(感谢一楼兄弟指正),Q1截止,LED不亮。
当第一次按下SW1后,充满电的C1把1a的输入端拉高,1b为高电平再通过R2反馈到1a的输入,1c输出低电平导通Q1,点亮LED。
再次按下开关后,1a为低,1c输出高电平,断开Q1把LED熄灭。大约就是这样吧。

除芯片外只用2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洞洞板搭起来很简单

把PNP的三极管换成PMOS,增加驱动能力

静态电流实测

拆机18650电池,应该是笔记本里的。电池保护和充电用一个4056小板实现。再把充电指示灯延长一下

调光电路用了从手电拆的驱动板,实现强-中-弱-爆闪-SOS五档切换

再把充电指示灯用胶固定到塑料灯杯的中心位置就可以合体了

既简单又环保,既粗暴又有效的低成本电池固定方式,没错,就是塞了些废纸,我太机智了,给自己点个赞先!

亮瞎

测试下充电,总电流0.9X A很是正常

为自己的作品代言

还有一个螺丝孔,试着装个支架看看

看着还不错,就是有点头重脚轻

拍微距照片时补个光还是可以的

还能解锁各种姿势哦

因为“灯头”和主体是螺纹连接的,数了下要拧7圈才能到底,里面的线估计已经扭成麻花了,好在锂电池有保护,就算短路了也没事。
问:线断了怎么办?
答:老师这个题我会

垃圾N in one,打发时间之折腾取得圆满成功,发帖子祝贺下。

网友:
本电路由CD4069的3个非门构成,上电后1a的输入为低,1a输出高电平通过R1给C1充电,1b输出低通过R2再反馈到1a,1c输出低电平,Q1截止,LED不亮。

1c输出高吧!

网友A:
你的电钻有点怪怪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钻有点怪怪的唉

朋友给的,壳子断掉了自己固定了下,偶尔用用。

网友:
大电筒,大脑洞,赞!

网友B:
内部空间挺大,貌似多塞两颗18650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空间挺大,貌似多塞两颗18650还可以

至少还可以再放2个,3个估计也差不太多。
不过这货就是做着玩的,不继续折腾了。这2个电池如果有3000mah的话,最高亮度能用8个多小时,足够了

网友:
散热真的不错

网友:
做的漂亮!这个手电出门走夜路用方便吗?加个手柄更好吧!

网友:
好粗壮的手电

网友:
曾经想用铝圆筒壳的射灯来改手电,结果一直没动工
不让挤了

网友:
这个不算手电吧

网友:
这么好的散热条件,灯珠的功率有点小,可惜了。

网友:
拧盖子怕断线,可以先反向转和拧进去的圈数,扣盖拧紧里面的线刚好松开

网友:
这外壳真漂亮,专为手电而做的

网友:
最后那个底座不错,姿势很多

网友C:
不是有现成手电驱动板,干嘛还加7135?一瓦功率也低了些,手电驱动不是有高低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现成手电驱动板,干嘛还加7135?一瓦功率也低了些,手电驱动不是有高低档嘛 ...

加7135的目的是限制最大功率别超过一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7135的目的是限制最大功率别超过一瓦

一瓦,那么好的散热壳子没利用上,为了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