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bios芯片的ROM芯片第1个脚是不是这个啊???

楼主(2020-02-24):
主板上的bios芯片的ROM芯片第1个脚是不是这个啊???

修复成功.......
见17楼图.......

本来刷好了的.......

刷好能正常启动到系统.........

结果为了看下备份的和下载的ROM发布日期.......

轮流刷几次.......

感觉不对劲了.......

不管怎么刷都不刷启动模块了.......

没办法只能重启看看........

关机后重启还是可以启动........

但是bios不能保存设置.......

不能启动任何设备.......

卡在bios界面上........

这个ROM可以使用编程器刷吗????

第1个脚是哪个呢????

图片可以放大看啊.......

补充:

上图标识了第1个脚的位置........

不知道对不对啊????

主板上的bios芯片的ROM芯片第1个脚是不是这个啊???

网友A:
芯片缺口放在左边,下面一排从左至右为1-4脚。你指的那个不是4就是8,不可能是1脚的亲

网友:
这个是笫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缺口放在左边,下面一排从左至右为1-4脚。你指的那个不是4就是8,不可能是1脚的亲

...

又补充了第一脚的图片.........

请大师帮看看.........

另外问下,可以用编程器刷吗?

楼主:
非常感谢........

补充了图片.......

大师也帮看看........

还问下: 可以使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B:
缺口下方,逆时针,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口下方,逆时针,1-8

大师你这样说........

搞不清楚呢亲........

网友A:
只要你能找到合适的固件,就可以刷的,比如常用的CH341编程器

网友:
芯片放正,可以正常看到字,上面的字不倒置
左下为1,逆时针数到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你这样说........

搞不清楚呢亲........

IC的缺口靠左,从缺口下面开始就是1脚,逆时针方向,依次是2到8脚,一般都是这样,这图已经很清楚

网友:
最后一个图是正确的,芯片半圆缺口左下的第一个是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能找到合适的固件,就可以刷的,比如常用的CH341编程器

非常感谢大师........

主板官方网站下载的固件........

在系统下面用软件刷了一次.......

重启后很正常.......

能正常进去系统.........

后面为了看下哪个固件是最新的.......

就刷了很多次.......

每次都没有重启呢........

刚刚开始的前2次都写启动模块........

后面几次不写了........

就感觉不正常了........

也没有办法了啊........

只能重启........

重启就卡在BIOS界面.......

不管怎么设置等等.......

都不行了........

只能用编程器刷了呢.........

网友B:
应该可以用普通的串口编程器刷,看着像是  MX25 系列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用普通的串口编程器刷,看着像是  MX25 系列闪存??

图片上清清楚楚写了型号的呢。

网友C:
有点的为1脚   没点的按字符朝上 下面横边左边开始1脚   有缺口的按缺口  在左边   数数为逆时针方向
你为毛不用编程器刷呢? 系统软刷很容易卦  没有完整BIOS固件不要刷机不要刷机不要刷机
官网下载的bios固件不是完整的  是win程序+引导程序+需要更新的那一小部分
编程器刷 先读出保存备份好原机的  然后随便你是系统软刷还是编程器刷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的为1脚   没点的按字符朝上 下面横边左边开始1脚   有缺口的按缺口  在左边   数数为逆时针方向
你为 ...

俺在刷之前........

特意备份了........

不清楚是否有大师你说的引导程序.........

回复完你的帖子......

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

大师等俺的好消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的为1脚   没点的按字符朝上 下面横边左边开始1脚   有缺口的按缺口  在左边   数数为逆时针方向
你为 ...

大师:
见证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的缺口靠左,从缺口下面开始就是1脚,逆时针方向,依次是2到8脚,一般都是这样,这图已经很清楚

...

就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