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问下串口的12864屏不接那些电容可以点亮吗?

楼主(2020-02-24):
这些电容接着是干嘛用的?不接可以点亮吗?

网友A:
和屏型号有关,有一些可以不接(滤波的),有的不行,不然显示对比度不正常(这部分主要是升压的)

网友:
可以点亮  不用接就行  提高稳定性和抗干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屏型号有关,有一些可以不接(滤波的),有的不行,不然显示对比度不正常(这部分主要是升压的) ...

也考虑过可能不接的话对比度会不行,那一般通用的SPI串口屏可不可以不接呢?

网友:
很少有不用接电容的屏,就算不接那也是因为做在FPC上面了。

网友B:
那些电容是负电压产生器,不接的话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电容是负电压产生器,不接的话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听懂了,应该是这个道理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