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MC SG6004存储备用电源拆解 能否改造成UPS电源使用

楼主(2020-02-24):
EMC存储备用电源,跟UPS基本一样的原理,用于非正常断电后,保证继续短暂供电,将缓存的数据安全入磁盘后,这货有使用寿命,存储默认每周充放电一次,好像是300次的充放电之后,就会被存储强制标记为失效。实际上是没有坏的。然后这短暂的供电就比较郁闷了,大概只会持续供电一两分钟左右就会自动断电。
请教会UPS的高手,这货能不能改造成UPS电源来使用。

一般服务器阵列卡缓存用锂电池保证数据存在缓存里不失效,存储的控制器也有内置一块锂电池用于保存缓存数据。等下次来电之后,再把缓存写入磁盘。但EMC好像不一样,用备用电池直接给整台存储供电,控制器有一根com线连接这块备用电源上,应该用于控制电源的继续供电时间,等缓存把数据写入磁盘后再关机,同时把获取电池信息,比如充放电次数,剩余电量等吧。

这东西很重,之前还没拆之前,还以为里面用的是锂电池包,开心死了,这回挣大了,结果拆开一看,原来是铅酸电池。不过想想也是,要是锂电要是烧起来,那可不是小问题了。

长条形,一台存储用两块这样的电池,宽是一半标准服务器的宽度。

很好拆,五块6V电池串连在一起,一块电路板。
测了一下,充满电30V,充电电压35V多。

电路板,看不懂啊,看不懂啊,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这货能不能改成UPS。

充供电口。还有一个rj11接com口。几个状态灯,充电时闪烁。电池供电灯,电池状态灯。系统状态灯。

下面这个是继电器,在断电的时候,会咔的一声,然后电源会继续供电一两分钟左右,就会再次咔一声,停止供电了。估计要改成UPS应该是在这里动了吧。

电池近照。

网友A:
满电电压比10串锂电略低,充电电压好像也不是很合适,高手改改一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电电压比10串锂电略低,充电电压好像也不是很合适,高手改改一个应该可以 ...

给铅酸电池充电的,应该不能给锂电池充电吧?

网友B:
DC-DC-AC结构~方波的没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AC结构~方波的没啥玩的

好深奥的样子。

网友:
机房同款 报警了也不影响用

网友(2020-07-10):
才退下2块,以为是锂电。看样子没啥好玩的。

网友C(2020-10-07):
大家当心,楼主是个心理阴暗的家伙,谁买谁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当心,楼主是个心理阴暗的家伙,谁买谁上当

那个奸商,这个是拆机贴,你走错片场了,就你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当心,楼主是个心理阴暗的家伙,谁买谁上当

这个小人奸商真无耻,一上来就把自己的心态和嘴脸给曝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当心,楼主是个心理阴暗的家伙,谁买谁上当

你到底跟多少人有交易纠纷?到处都是反应你有问题的帖子,好好反思下吧

网友(2022-12-28):
确实能改为UPS使用,不过输出是直流220V,但也不能长时间工作,那个输出变压器特别热,增加散热风扇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