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易安全干手器

楼主(2020-02-24):
   疫情管控还未结束,专家简易勤洗手,洗手后不要反复用一个擦手毛巾。听意思要配一个干手器了,网购太久了,自力更生吧。翻出一个飞利浦电吹风,试了试温度风量都合适。不可能用湿手去开开关。手头也没合适的红外线感应控制板。转变思路,找出个脚踏开关,是可以控制了,太不安全。必须隔离市电才行。用继电器方案,翻翻手头继电器最小也是5v,触点电流2a。不行。陷入僵局再入材料库,翻出几个固态继电器,宁大勿小,挑了一个25A的,控制1000W的电吹风足够了。这下简单了,信号控制端给个3v直流电就可以了,这就和市电是隔离了也安全了。3v电池盒不方便,反正耗电很小,直接装在脚踏开关里,简单方便。固态继电器和吹风机插头都装在一个防水的乐扣盒子里,安全可靠。吹风机固定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叫来家人试用,满意,验收合格!提醒大家常通风,勤洗手,战疫情。

网友:
累了点,一个瓶盖足以做个防水开关

网友A:
楼主这么爱折腾,建议加装个电池欠压自动充电满电自动停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爱折腾,建议加装个电池欠压自动充电满电自动停的电路

固态上有个指示灯的,触发m耗电是mA级别,平时是零功耗。相当于遥控器的耗电量。不用考虑电池问题。加充电电路又徒增安全问题,与市电的电气隔离又破坏了。不如直接改红外感应安全。

网友:
呵呵 非典那会就想过了, 后来有一阵子论坛里看到有卖便宜的干手器 心动过 后来想想 不是人体感应的就算了 就转紫外线消毒灯了。

网友:
这个不是先关加热几秒后再关风扇吗!

网友:
为了防疫的干手器,应该有吹有吸才是啊,否则手上带病毒的话,一吹就成了气溶胶了,建议再加个吸风的

网友B:
同款飞利浦电吹风

网友:
这固定方法太销魂,怎么感觉电吹风随时会掉下来?电路方案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用个声控灯或者热感应灯的带继电器的,

网友:
可以试试红外开关或超声波开关检测,通过继电器控制吹风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飞利浦电吹风

我也是 同款飞利浦电吹风,还是亲戚换下来的,超级耐用,就是风力小了点。

网友:
你怎么不做个红外线感应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 同款飞利浦电吹风,还是亲戚换下来的,超级耐用,就是风力小了点。 ...

要想风力大,得串激马达,转速非常高,威力非常大,维护好了很好,用那种串激马达的电吹风功率足

网友:
这个很高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