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糊涂拆修好小天鹅波轮洗衣机水位开关XQB62-502G

楼主(2020-02-24):
一年前,开始出现洗涤不能进水(波轮直接转动)、无法脱水现象,试过从排水口吹气进去、从下排水口 从下面伸中指进去拨动封水胶两个方法,应付了两次。哪知疫情中的年初三又坏了。根据现象,应该是水位开关出了问题,原来以为它会装在桶身下面,其实就在面板靠近电源开关旁边。

楼主:
水位传感器,外观没有损坏,导管没有破损,封胶也完好。从支架上拆下来,机器就好了。但是一旦重新装回去,上紧螺丝又不行了。那就随便上紧一边螺丝,凑合着用吧。

楼主:
反正也拆开了,顺便把门盖开关修一修,因为已经经常保错。其实不用把开关拆下来,只要把我手指对应上去的两条固定软铁轻轻掰开,把一小塑料块拿下,就可以把上压片取下来。再稍微打磨一下上、下触片的触点。往下压一压 上压片,不要太多,否则就失去脱水时开盖停转、桶身失衡碰壁停转等保护功能。

网友:
真伊拉克成色,我一台三十年的进口松下都没这么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也拆开了,顺便把门盖开关修一修,因为已经经常保错。其实不用把开关拆下来,只要把我手指对应上去的两 ...

有空可以清洁下洗衣机,看着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