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手大容量充电宝硬核更换电芯

楼主(2020-02-24):
朋友周末给了两个充电宝,以及5个零散电芯,让复活两台充电宝,今天刚好有空,就打开看看庐山真面目。更换这种充电宝,因没有引进新电芯,就只能两部以及零散的拼凑,所以耗时较长,主要是对原电芯的充电-检测-配对-焊接等,搞不好还费力不讨好,所以此帖子将会持续更新一段时间,直至交差或者半路夭折。
不多说,先上图。此充电宝是14年1月产,容量上面标的是16000mAH。

打开后可以看到,使用8节18650锂电并联而成,每节外皮标注2600mAH,乘以8,貌似不是16000,比外壳标注还大。挺良心的。不过打开发现,好多镍片焊接带地方都开了,不排除此充电宝摔了带可能。

充放电管理电路,输出5V1A和5V2.1A两种,我个人现在使用华为手机,看来不支持快充了,华为充电器是9V5A,快速充电不是盖的,体验确实良好。

这个是电芯上的参数,只认识2600mAH,厂家信息看不懂

断开和电路板的正负极,焊接好开路的镍片后,加电充电。先上个5A冲击一下,自我感觉良好时,才想起刚才电源是调到8.4V给两串锂电充过电,怪不得现在充电电流可以这么大,原来电压超高了。赶紧调到4.2V后,电流降为2A多,再上不去了。

充了没几分钟,手摸电池,发现最边上一节电池发热(相比其它),断开镍片,扔一边去,十有八九内阻大,这要放到里面继续使用,就是拖后腿的。

果不然,电压低,内阻大,正常内阻应在30左右,刚刚咸鱼看了特斯拉电池,25毫欧。当然,人家那个是动力型电池,这个充电宝应该容量型电池,没有可比性。可是它旁边的弟兄,你就发现了,正常是35毫欧,所以毫不犹豫,拿下它,让它退役。

真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呀。
这个电池先来张近照,今天先写到这里

网友:
这蓝色的明显是套皮电池啊

网友:
蓝色的发热的应该是内阻最低的,测测其他的看看

楼主:
充完电,测内阻后,将进行放电容量测试,容量差的远带话就扔了去

网友:
好像超大容量的充电宝对我没啥吸引力,反倒是轻巧便携的更实用哈哈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充电宝?虽然这个图像是型号和牌子,可是感觉挺不正规的
这些电池不会是用的拆机电池吧?

网友:
看我这个,跟楼主提供的照片显然不同牌子不同型号不同厂家,可是感觉这么像

这些是当年南方一些专门拆二手电脑的,拆了电池做的这个

网友A:
我这8节是并排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8节是并排在一起的

我这个也是8节并在一起的。
要不使用软包电池更换它,不知性能如何
最恨拆机二手电池重新换包装,好歹拆一些大公司的电池换上。

网友B:
怎么先并上电池充电,干嘛不先充电好了,检查完了再并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是8节并在一起的。
要不使用软包电池更换它,不知性能如何
最恨拆机二手电池重新换包装,好歹拆 ...

你怎么做到无损拆外壳的?我的这个容量也不怎样。当年买的时候别人拆开过,8节电池都是好的----我的意思是没坏、但容量当时不知道。现在想想如果能拆了,8节18650可以放在低档手电筒里,如果仅仅是用于农村照明、不是爱好者的那种,小容量的能支撑很长时间。
外壳无损的话,买合适容量的软电池换上更好,便宜很多。18650标称容量看起来很高,多数不达标。正宗的一定不便宜。

记得什么人说过,软封装的生产技术很低,18650却只有大厂能生产

网友C:
你可能把最好的一节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先并上电池充电,干嘛不先充电好了,检查完了再并上?

我使用可调电源,先一次性大电流快充,现在没功夫单节在那里充,充饱后,检测内阻,差异大的直接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做到无损拆外壳的?我的这个容量也不怎样。当年买的时候别人拆开过,8节电池都是好的----我的意思 ...

也不是无损了,使用撬棍了,断了两个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把最好的一节扔了。。

是不是,赶紧让我在垃圾桶找找

楼主:
昨晚将电池充饱了,并将另外一个暴力拆开了,现在将满电状态测试的内阻图上传,大家见识一下8并电池,分解后怎样。

里面鱼龙混杂,内阻高的有几百毫欧,小的几十毫欧,反正和正常的都差的多。看样子没有能跳出来使用的了,初步计划更换21700,昨天查了一下,容量在4000-5000,内阻20以内,特斯拉拆解下来带,8-12元价位都有,各位,支不支持我换成4节并联的21700

这个是另外一个充电宝,外观非常严实,螺丝刀下不去,上200的平口大螺丝刀加热风枪加热,手都划破了,努力最后终于暴力拆开了。见识一下里面,竟然是两个软包并联,测量电压3.55V,焊下接线,先充电再说。

这个电池包装严密,减震胶做的很好,外壳卡扣密实,质量不错,可惜被我暴力拆解了,不能复原,及时复原,外观也不好看,估计朋友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