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GY10000绝缘电阻测试仪

楼主(2020-02-25):
这是一台使用不当烧毁的绝缘电阻测试仪。

最高测试电压为5000V,从0~5000V之间可以任意定义测试电压。
显示屏与主板接触不良,显示出现异常。

仪器右侧面,支持USB通信读取测试数据,有一个12V直流输入供电口,也可以用电池供电。

侧视图。

仪表顶部。

测试插孔:左到右依次为地、屏蔽、线路(高压)输出。

仪器底部。

打开电池仓,可能是由于忘记取电池,已经腐蚀了。

拿掉底壳。

底壳全貌,上侧的小板是USB通信口和12V电源插孔。

供电和通信小板。

小板细节。

前壳内的主板。

主板上部是直流高压输出模块,采用倍压整流的方式输出高压。

主板下侧。

插孔的高压输出端引线和接地端引线都套有抗干扰的磁环。

拿掉高压输出模块上的有机玻璃板,可以看到浇筑在果冻状绝缘硅胶里的元件。

取掉高压输出模块。

模块背面。

击穿的元件,据说是测试大电容量的高压设备时,受试设备没有放电,导致仪器损坏。

黑色部件是高压干簧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测试回路用的,可承受正反向的瞬时高压冲击(10~15kV),这东西拆下来至少还可卖百多大洋。

拿掉高压模块后的主板。

插孔细节,上面原本是涂有白色的绝缘硅胶的。

分离主板和前壳。

前壳内侧的样子,没有采用双重绝缘。

高压输出插孔的根部还有一个金属屏蔽环。

这张看得更清楚一点。

一体式的橡胶按键背面。

取下来看看。

材质很柔软。

空空的前壳。

前壳正面的样子。

取下的主板。

主要芯片。

右侧有一只欧姆龙的继电器,作用是通断仪表电源回路,按下测试键时,继电器接通。

灰色贴纸下还有一个主控芯片。

撕掉贴纸可看到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打过,看不出型号。

分离液晶屏。

液晶玻璃。

液晶玻璃上的导电橡胶。

导光板,

拿掉导光板,底下还有一个芯片。

白色部件是启动按钮。

液晶屏显示异常的原因,导电橡胶的金手指上有电池的电解液。

显示屏背光板。

主板侧边打磨得光滑。

网友:
这种设备为啥要设计用干电池,损坏基本是 由于电池漏液引起的吧

网友:
价格不菲吧

网友:
咋玩的?测一个表笔线试试。同手摇那种一个用途么?

网友A:
USB小板上的那个光耦真的是秀的一逼

网友:
与摇表的用途一样,这个是电池升压,摇表是手摇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小板上的那个光耦真的是秀的一逼

是通信用的光电二极管。

网友:
第一次看到数字绝缘电阻测试仪的内部,做工还是很好的,没有用到牛屎芯片好评。

网友:
按钮开关不错,故障后可重新焊接更换新的。用起来和准度比以前的指针摇表好。

网友:
比较高级那,虽然坏了

网友:
优利德UT513同款,1799包邮。好贵啊!!!不知道什么地方需要这么好的设备???

网友(2020-12-14):
很不错的帖子,拆接细致。

网友(2024-01-30):
楼主你好:我这块表看着跟你的差不多,现在是装上电池安开机键,TEST处的指示灯和屏幕闪了一下后就没反应了,(电池是买的8节新的)能帮忙说一下故障在哪里吗?

网友:
看着还不错,要好好保管才行这样玩意。用干电池确实是一大缺陷呀,漏液就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