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VC加固态硬盘,也许是它最后一次升级了

楼主(2020-02-25):
这台电脑算是我用的最久的一台笔记本了吧,购于13年11月,
之后还买过两台笔记本电脑,还攒过好几台配置不错的台式机,
得了新欢过后,旧爱慢慢的已经变成了靠在墙角吃灰的东西了

(当年的开箱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24367
说起这台电脑,算是多灾多难,相处的其实不算愉快的那种吧,
首先是键盘坏过,而且这个键盘设计的特别坑
键盘坏了还不能单独换,是粘死在C壳上的,键盘一坏,C壳上所有的东西都要换
然后是声卡莫名其名挂了,后来拆开清灰重涂硅脂,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电源炸过一个,现在用的这个电源还是收的坛友的

最开始自带机械硬盘好像是昱科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坏了,
但是没有像声卡那样自己好了,坏了之后干脆加过一个小容量的固态,
但那个时候不懂,装了一个威刚某型号超坑爹的固态盘,
主控颗粒很水不说,还又老是掉文件,最后干脆直接不认盘了,
于是又换回机械,买了一个希捷的酷鱼,一直用到现在(最近才发现这货是叠瓦盘。)
最近刻录光驱也罢工了,用的少不说也不能刻碟了
干脆拆了,加一个闲置的固态作为系统盘,这样用着就没那么卡。
...................................

关于这个电脑,我在老站那发过不下10个帖子,不过当时也不怎么烧硬件,能用就可以了,太深奥的也不懂,
碰到麻烦都是发帖问坛友,后来吃的亏多了,页学会逛贴吧交流见识广了,
有问题基本上都能自己解决,甚至都不会考虑买这样的笔记本电脑。

言归正传,拆机的过程之前我发过好多个
华硕笔记本电脑清理灰尘的帖子,X450VC结构跟它们都差不多
所以省略了

由于启动问题,这台电脑只能把固态加在主硬盘位那
光驱位我就只能装机械了,硬盘架我是挑着贵的买的,
里面好像是有掉电保护电路的那种

把光驱原来的固定扣装上

挡板有点不是很匹配,容易被拉出来,我干脆用胶水粘死了

装回去,打上螺丝即可

主盘位换上这个闲置下来的创见120G固态硬盘,再把所有的螺丝打上
(创见这块硬盘的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0916
这块盘的颗粒和主控都还比较实在
性能和我现在用的那些M.2固态的比,只有被秒的份,
不过给这台电脑用也够了,性能不求最好了,但愿用着稳定

插上系统维护的优盘,进PE用梅傲分区助手把系统搬运到固态盘上,
再把原来机械盘上的系统分区删掉,和后面的分区合并

重启开机,这速度就舒服多了,出现WIN7徽标,马上就进桌面了,
点东西过个几秒钟就启动了,之前开机进去了起码还要卡个2分多钟才能用
就是IPS屏看惯了,回过头再看这NT屏,眼睛很不舒服。。。

现在看到这个配置真的想不到还能做什么了,
估计拿来上上网,看看视频,聊聊天,文字类的办公还挺合适的

最后给硬盘们测测速度
(测试的软件和版本不同,之前测速也不是在这台电脑上,所以数据仅供娱乐)
怪不得开机辣么慢
翻了一下3年前的的帖子,希捷这盘刚买的时候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和装在光驱位有关。
毕竟有些电脑光驱那接口的速度都不是SATA3的

创见370

这个盘倒是蛮正常的,又去翻了一下我原来的帖子,
这硬盘拿去N台电脑上插了一圈了,还是这速度。

下帖预告:老王又双叒叕换显卡了,RTX2060‘’丐中丐‘’拆箱

网友A:
主硬盘固定方式跟我以前的N53基本一样,看到这儿又回忆起过去那没完没了“瞎折腾”让本本更加好用的旧时光,平心而论早期华硕本还是挺皮实的,现在的新款过于追求轻薄反而变得不怎么耐用,看B站维修厮的视频感觉现款无论价格贵贱故障率都有点过高了,搞得以后再换本本都不敢再考虑它家产品了。

网友B:
价钱合适再换个i7就彻底到位了,还能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硬盘固定方式跟我以前的N53基本一样,看到这儿又回忆起过去那没完没了“瞎折腾”让本本更加好用的旧时光 ...

我知道的几个UP主,维修厮、伟修记、靓仔修机……维修最多牌子也是华硕的,隔壁厂宏碁的都要少一点。
华硕的老本的确还可以,不过当时卖的也贵,现在主打超薄高性能和性价比,质量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不稳定了。我当时的条件不像现在,现在买张显卡,买块CPU,随随便便就一两千,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下单付款了。那时候没啥钱,买电脑我还得看半天选半天,挑着便宜配置相对还可以的选的,后续升级、维修的费用加上,就有点后悔买它了,差不多搞掉了买这台电脑一半的钱。还不如一开始就多存点钱买个牌子更好配置也更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钱合适再换个i7就彻底到位了,还能再战几年。

换了这个硬盘就不准备再折腾它了,这个CPU是焊死在主板上的(包括其中一条内存条),找人上BGA返修台换个U也不划算,而且散热也是个大问题,这机子散热做的也不太好,压这块移动版标压的i3都有点吃力,上了i7还不一定压的住。

网友:
土豪,吃灰的电脑都比我现在用的电脑还好。我的电脑都还没有固态硬盘呢

网友:
我的联想Y450A,09年入手,到目前为止CPU换成了P9500,硬盘跟你一样ADATA 256G固态+光驱位机械2T,内存8G,跑WIN7 64位还是可以继续战斗的

网友C:
网卡不上wifi6还不算最后升级,楼主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卡不上wifi6还不算最后升级,楼主考虑考虑

继续升级就不考虑了,浪费钱,家里4台笔记本,就这个最老了配置最差,而且它连个带蓝牙、5Ghz的WIFI模块都装不了(少一根天线位,支持minipcie也不是新标准的),这还上WIFI6?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升级就不考虑了,浪费钱,家里4台笔记本,就这个最老了配置最差,而且它连个带蓝牙、5Ghz的WIFI模块 ...

买个ngff转接板就好了,板子加天线也不到十块钱,我的神舟k460n打算换个ax200,最快2400M的5G网速,以及5.0的蓝牙,已经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ngff转接板就好了,板子加天线也不到十块钱,我的神舟k460n打算换个ax200,最快2400M的5G网速,以及5 ...

我都说了,给这台电脑升级WiFi6纯粹是浪费钱.......一是它现在用的网卡特别短,可以说是非标的,位置刚好又在硬盘、内存盖那也装不下,别说用转接板了,就是正常的minipcie网卡稍微长点它都装不下,二是它是我4台笔记本里配置最差,就算能换,这配置加载的时间恐怕比网络本身还慢,换了也体会不到哪里快了,而且现在升级硬盘也就是为了能发帖子什么的,多半它还是是摆在那吃灰。就是算要换也是挑我那台暗影精灵3或者外星人17R5这样比较好的装上,至少不用考虑主板minipcle的供电问题,还有是不是少了天线或者用了非标准尺寸pcie网卡装不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说了,给这台电脑升级WiFi6纯粹是浪费钱.......一是它现在用的网卡特别短,可以说是非标的,位置刚好 ...

供电问题接口自带,传输带宽目前的网卡也没超过pcie2.0x1的极限,尺寸问题无解。

另外,给楼主提供的建议用的上最好,用不上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问题接口自带,传输带宽目前的网卡也没超过pcie2.0x1的极限,尺寸问题无解。

另外,给楼主提供的建 ...

我知道接口供电哦,问题是有些笔记本主板电路本身就是给特定的MINIPCIE设备设计的,一些外配要低功耗的才行,否则就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我担心的供电是指的这个,嗯,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有些笔记本电脑主板miniPCIE供电很正常一样的,还能去淘宝上买个MINIPCIE的外置显卡坞改装(开机启动的时候主要还是从PCIE取电)。

我之前那台断轴的戴尔灵越14曾经就升级过双频带蓝牙的无线网卡,自带的那块是英特尔的什么型号忘了,只有2.4GHZ有蓝牙。一开始买的英特尔7260HMW,装上不能正常用。电脑能认但是一连WIFI网卡直接掉了,重启才正常,驱动也换过好几个都一样,最后又买了个性能差很多的博通BCM94352装上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接口供电哦,问题是有些笔记本主板电路本身就是给特定的MINIPCIE设备设计的,一些外配要低功耗的才 ...

博通94352和英特尔7260参数是一样的,2.4g、5g和蓝牙,没道理博通能用,英特尔不能用。这是翻车了吧,听说7260翻新,断流,掉线问题还挺多,博通的稳定性、兼容性风评是好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通94352和英特尔7260参数是一样的,2.4g、5g和蓝牙,没道理博通能用,英特尔不能用。这是翻车了吧,听 ...

博通94352 5Ghz的速率要差点,2.4Ghz都一样,要说翻车的话,英特尔7260用转接板怼到台式机上用又一切正常...驱动我打的还是华硕的带控制平台的那个,都没用官方的....

网友(2020-05-27):
这个光驱托架是9.5mm的还是12.7mm的?有链接吗?

网友:
笔电的命运都差不多,升级后还能用几年。毕竞比台式机省电,不玩游戏上网办公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