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声音太响了,ACER笔记本风扇清灰

楼主(2020-02-25):
声音太响了。发现在又不好拆算了。反正又不是自己的
而且重新换好硅脂后发现在会自动断电,显卡哪有点烫手,然后重新再加了点硅脂后正常了

再问一下关于品牌电脑的问题
有的品牌的本本有隐藏的分区,自己重做系统,发现不行?(引导系统失败因为需要的设备不可访问)
要重新把盘给全格了然后分区重做引导后才可以嘛?

网友:
引导失败,用pe的修复引导工具就行了

网友A:
品牌的本本都有隐藏的分区,为的是系统还原或保护系统的! 系统启动方式:老式的是MBR,它的隐藏分区是系统还原,可以去掉合并到主分区,现在几乎都是UEFI的GPT系统分区方案,有一个200兆的系统隐藏分区,是保护系统启动的。再者,分区方案还要看你自己重做是什么系统,注意,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对分区方式要求!启动到PE下,分区软件合并或拆分分区来满足系统的分区要求,要有主分区并激活状态!网上有大把的教程,仔细学习一下,很容易,但是,操作步骤是不能有差错的!新硬盘可以随便折腾,有重要数据的最好全部拷贝出来到其它存储设备上!U盘装系统可以学习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本本都有隐藏的分区,为的是系统还原或保护系统的! 系统启动方式:老式的是MBR,它的隐藏分区是系统 ...

你看,隐藏的还不是一个。有二个分区,搞死我了
那自己做系统的话要不要设置这个隐藏分区,感觉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B:
你这个笔记本的cpu能换吗??那个cpu那里是焊死的还是有螺丝可以打开的?

网友:
大概率是热管老化,热传导效率比较低。
换整个散热比较靠谱。

网友:
我的笔记本风扇也是嗡嗡响 换了新风扇还是不行 各方面都度了下。发现是上螺丝的问题。。不上风扇那里外壳的螺丝 他可以正常工作不响  一上螺丝他就响 也不知道是键盘哪时压住他了还是怎么的。。我的是hongqi v3-551G的笔记本电脑 现在把键盘那里和下边出风口那里填了一个硬纸板风扇它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笔记本的cpu能换吗??那个cpu那里是焊死的还是有螺丝可以打开的?

i5 480M应该不是焊上去的,可以换,一般来说,4代及以下笔记本cpu非低压版都可以换

网友:
ACER的东西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用料能省就省绝不多用哪怕一点点。还是远离这个牌子吧

网友:
顺便把CUP换了嘛,换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