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燃气报警器电压高烧坏问题

楼主(2020-02-25):
各位大神,小弟一个燃气报警器电源板烧坏了,我根据板子上面提示的加了一个9v电压上去,结果烧坏了(后来才知道原电压是5v),现在加5v电压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就喇叭会发出杂音。1、目前测试了三极管,电阻,电容,变压器,喇叭等均没有问题。
2、有一个打磨过的芯片(1脚接电源正极,8脚接电源负极,1和8之间并联一个155uf电容),因为不知道型号没办法测试。
3、LM393也没问题。
4、不知道是不是气敏探头坏了,探头共六脚,其中3脚连在一起接正极,其中2脚连在一起通过3k电阻接负极,最后1脚通过5.1欧电阻接负极。有大神知道怎么检测气敏探头吗,谢谢

这个报警器本身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打火机和煤气,燃气,蒸汽,炒菜放料酒等都会报警,很多时候都是误报。因为打磨芯片的原因,所以小弟不是想修好,只是想多学习点东西,也搜索了网上相关资料,没有找到燃气报警器探头的检测方法,如果有大神知道的话不妨指导小弟一二,再次感谢

网友A:
我们家的报警器也是,有点水汽味就报警关闭气阀门,外打开还得爬上去人工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家的报警器也是,有点水汽味就报警关闭气阀门,外打开还得爬上去人工开启 ...

是的啊,这个误报的频率比较高

网友:
可能IC烧坏了,电源直达的

网友B:
IC烧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IC的电源电压都比较高,气敏头坏的可能性大,因为里面有发热丝。

网友C:
这个探头内部可以理解为有1个加热电阻和两个相邻放置的电极组成。
      A         B
       _\____/__
H---|__|___|__|---H
         /        \
        A        B
可燃气体浓度变化会导致A,B电极间电流的变化来反应可燃气体浓度。
具体检测方法可以测量加热电阻H,H是否正常来判断。H,H间电阻大约在20~30欧姆之间。
或者是检测设备通电时,H,H两端是否有5v电压,是否有工作电流,大约190mA.
然后检测A或者B端是否有电流或者电压。

当然这些只是能检测传感器本身的结构是否正常,对于气体精度与敏感度还和其他因素有关,不好检测。

楼主:
感谢各位出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探头内部可以理解为有1个加热电阻和两个相邻放置的电极组成。
      A         B
       _\____/__

我刚才量取电阻大概是30欧姆,通电后两端电压4.4v左右,电源端电流0.3a左右,就是板子上面的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我的是加电就报警,各器件都正常,用的是4路运放324比较电路,检测头MQ4在路上啦,检测头这器件3-5年就不行了,估计还是个393,最烦打磨芯片的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烧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IC的电源电压都比较高,气敏头坏的可能性大,因为里面有发热丝。 ...

这个会不是是一个单片机呢,我看1脚正极通过电阻接红色和绿色led的正极,2脚和3脚分别接红色和绿色led的负极,4脚是一个测试开关(仪器正常是按一下就报警),5脚通过1k电阻接8050三极管,6脚接LM393的1脚,7脚悬空,8脚接地。请教大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会不是是一个单片机呢,我看1脚正极通过电阻接红色和绿色led的正极,2脚和3脚分别接红色和绿色led的 ...

从你说的管脚分布上看,这个无字IC像是单片机或者是专用IC,这类IC的电源电压范围不宽,也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说的管脚分布上看,这个无字IC像是单片机或者是专用IC,这类IC的电源电压范围不宽,也容易损坏。 ...

谢谢指导,那就不管它了

网友D:
已换上MQ-4了,正常使用,给你个数据,坏的MQ-4,6脚中2排中间2脚是加热电阻丝34欧左右,新的也一样,其他2排A B间电阻是3.4千欧左右,新的是34千欧;正常使用时加热后MQ-4温度还是有点高,大概在3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换上MQ-4了,正常使用,给你个数据,坏的MQ-4,6脚中2排中间2脚是加热电阻丝34欧左右,新的也一样,其他2 ...

我刚才量取了一下,确实是3.4千欧,应该是加热头坏了,不过我的打磨了型号的单片机估计也坏了,加电后指示灯都不亮了,应该是没有修的必要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也恭喜你修理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已换上MQ-4了,正常使用,给你个数据,坏的MQ-4,6脚中2排中间2脚是加热电阻丝34欧左右,新的也一样,其他2 ...

怕不会用到单片机,太简单的电路,以我的来看,只用了LM324,4个运放,一个对探头检测到的信号整形放大(这路我没有仔细看),一路对信号进行比较后分别传给其他2路,其中一路用于驱动蜂鸣器,另一路给驱动电磁阀切断燃气,切断燃气的这一路有个延迟,要不断的有检测到漏气信号达到比较电平,才发一个脉冲给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不会用到单片机,太简单的电路,以我的来看,只用了LM324,4个运放,一个对探头检测到的信号整形放大( ...

我这个型号之前有人拆解过,看这个帖子就知道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5%99%A8&page=1。用到了单片机,目前看起来单片机应该是坏了,输入电压超过5v就可能损坏芯片,传感器用你发过来的数据检测了一下应该也坏了

楼主(2020-04-02):
各位大神,之前的报警器已经确定是单片机坏掉了,今天闲着无事翻了一下网上有这个原理图,就把单片机去掉,线路稍加修改后加了一个8550三极管和喇叭,又能使用了,想请教各位大神两个问题:1、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什么缺陷啊?为什么网上的都是用单片机的?
2、烟雾报警器的4和6脚为什么要接一个104电容到负极?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