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老英朗ABS模块拆解

楼主(2020-02-25):
翻出一个老英朗ABS模块,原来不通讯,拆开看看

网友A:
神奇的PCB过孔接触工艺,神奇的带铜丝绕圈的冷压端子,神奇的(贴丝)保险丝。。。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这玩意,也是这样开盖的,拆完也是这样的结果都拉出来了

网友:
这种好像焊锡后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PCB过孔接触工艺,神奇的带铜丝绕圈的冷压端子,神奇的(贴丝)保险丝。。。 ...

带铜线冷压是从电磁线圈上拉下来吧

网友:
这种连接,有些时候,比焊接还要靠谱些,焊接可能焊接不良,压接,只要弹性足够,肯定连接良好,当然设计有问题的除外

网友(2022-10-13):
也是锯开的吧?修好了吗?多年前看过某论坛有人锯开的是凯越的,也差不多,据说他是换了个电容就好了。我没那技术当初那个只好直接换掉。留下给内行人看他也不想折腾

网友:
阀体没见到,不过确实不好拆,一般也没人拆

网友:
这种设计取决于过孔沉铜工艺,如果不够厚那必然用不了多久就会接触不良,个人还是比较信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