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STAR科士达 1kva在线式机柜UPS打开看看,清灰(HP910-RM-LTG)

楼主(2020-02-25):
用了很久了没清灰,前阵子有一台一毛一样的烧起来了,趁这个还没出事,抢救一下。
这个平时不当UPS,平时没插电池的,当稳压器用的,曾经用的都是专用的那种不导电的清洁水带电洗。下面图不加字了,就是拆开吸尘器清灰,然后测试500w暖风炉正常。

网友:
直接是拿块纱布盖在吸风口那,时不时拿出去洗一洗。

网友A:
还真有人胆大信抖音里面的用所谓纯水带电冲洗

网友:
用什么东西清洗板子才好?

网友:
确实好多灰,19块富格电钻抢镜了哈哈

网友:
这个有点屌啊。。这么多灰尘

网友B:
这东西不错,可是我搞不到。

你指尖跃动的电光,是我此生不灭的信仰,唯我超电磁炮永世长存

网友:
听说带大电感的是正弦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人胆大信抖音里面的用所谓纯水带电冲洗

的确可以,不过要纯。。。
越纯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可以,不过要纯。。。
越纯越好

严格来说是不可以的。,因为某些灰尘也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导电。一冲就把那些灰尘冲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错,可是我搞不到。

你指尖跃动的电光,是我此生不灭的信仰,唯我超电磁炮永世长存 ...

我有两个,还有个台达的,卖100一个都没人要,再便宜自己的手工费都抵不来。

网友:
这用的也太脏了,早应该清洗清洗,用水洗没问题,但是重要的是要烘干,彻底烘干
对于那些带有大量BGA芯片的就别用水洗了,否则还没等烘干,焊盘就容易腐蚀了

网友:
这东西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还有个台达的,卖100一个都没人要,再便宜自己的手工费都抵不来。 ...

嗯嗯,原来是这样。     字数

1 2 3 4 5 6 7 8

网友D:
说说不导电的水带电洗的故事…

网友:
我有个 1kva 的山特,这东西光开旁路模式稳压,空载功耗都有 25W,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不导电的水带电洗的故事…

那不关我事,不是我操作的。是另外一些人

网友:
纯水+灰尘=导电,带电洗着洗着就放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