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宏基4750G更换NEC大电容的疑惑

楼主(2020-02-25):
各位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ACER 4750G频繁掉电,网上说是NEC大电容的问题,维修的方法是将大电容换成几个小电容。我拆开电脑发现主板上容我焊接小电容的位置实在是太小了,周围还分布着不少元件(见图一红框位置),比网上看到的都小。所以我想请问各位老师:

一、我能否按照图二中的方式进行焊接,其中4黄框是焊盘,4红框代表4个 470uf/6.3V D型电容?
二:如果按照图二都无法排下4个电容,我能否按照图三中的方式进行焊接,其中4黄框是焊盘,3红框代表3个 680uf/4V D型电容?

网友A:
都可以,你都已经搞明白正负极了

网友:
可以,但小心焊盘哦,温度太高也不行,起泡的话里面的走线会断。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你都已经搞明白正负极了

请问两个负极的焊盘要不要用导线连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两个负极的焊盘要不要用导线连起来

看看拆下电容后的负极焊盘有没有连接到一起。这种电容的背面中间是一个大电极,对应的焊盘按理也是一个大的

网友:
这个电容坑了不少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拆下电容后的负极焊盘有没有连接到一起。这种电容的背面中间是一个大电极,对应的焊盘按理也是一个大 ...

电容背面确实是一个大电极。但主板上不是一个大焊盘,而是两根长条。如图。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330钽电容可以斜过来。只要正负极不要搞反随心所欲,之前老站我发过专门的更换NEC大电容的帖子,后来图片挂了,不好再次编辑,你参考下

网友:
论坛好像有人提示过这款电脑类似故障的另外一个说法,也是电容类,但不是这个。

网友B:
对这个品牌特别反感,凡是这个品牌的电器都不看一眼。当年保定一用户出现质量故障因投诉维权竟然被起诉,奇葩的是竟然还告赢了,判客户赔偿名誉损失。

网友:
今天正巧修了个古董机器,发上来,,,楼主只管怼,莫怕
上图,看到就干,别管啥问题。。。。

嫌麻烦,没有找同规格的钽电容,中二的我找了3个470,1个330,,直接怼

上电前确保正负极不要反,,妥妥的开机

关于NEC电容的问题,算是老通病了,基本搞维修的都知道,
此处的NEC电容是CPU供电滤波用,因为时间的问题,滤波性能下降,导致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蓝屏,卡logo,不定时掉电,,,等)
总之看到这个NEC电容直接怼,别管机器啥问题,哪怕是进水或者毫不相干的故障也请先干掉这个定时炸弹(除非你想着赚回头钱)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品牌特别反感,凡是这个品牌的电器都不看一眼。当年保定一用户出现质量故障因投诉维权竟然被起诉,奇 ...

没像打人硕一样被坐牢已经很不错了,不是被打就是坐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帮助。虽然焊接地很难看,但还是给修好了。换上SSD,加了内存,感觉还能再战好几年。

网友:
会不会太热导致的?是的话加散热

网友(2020-07-16):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帮助。虽然焊接地很难看,但还是给修好了。换上SSD,加了内存,感觉还能再战好几年。 ...

请问你焊接的时候有拆掉CPU吗?感觉短时间焊接可以不用拆。。。

网友:
这故障真的要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