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年前买的年后到货的假金士顿扩容512G U盘,恢复真身!

楼主(2020-02-25):
年前在某宝瞎逛,优惠购页面推荐的一款金士顿512G  DATATraveler 100 G3,价格超级便宜,看官网就没这容量,问客服说是台湾版本的,信誓旦旦说5年免费退换,信他就有鬼了,看评价还都是好评!下手买了个玩玩,因为疫情原因,前两天刚刚收到,上电脑测试,看格式是exFAT的,我的windows XP 还不支持,格 式化都格不了,用diskgenius可以格式化,但只能格式化为 FAT32 XP下才能识别,后来百度看XP只要安装一个补丁才能支持exFAT,装完补丁果然可以了:

FAT32 显示的信息

装完补丁成功支持exFAT

说是USB3.0,实际为2.0,设备型号USB3.0,糊弄鬼呢,主控型号无法获取,闪存不知

论坛工具提示扩容

跑圈

果不其然,64G以后就错误了,真身应该是64G,联系客服说是售后3月1号才上班,进店铺一看,该商品已经不存在,估计被举报了,直接申请了退款不退货,结果淘宝客服秒退,大吃一惊

既然已经退款了,那就拆开看看,不过这玩意还真不好拆,费了好大劲,还算完整的拆开了

尾盖直接拔掉

前盖是最难拆的,看到前端的卡扣了吗?找两片薄铁片从两个侧面插入,不能太软,不然进不去,插到底的话就能拿下前端滑行盖了

真身显露,主控芯邦CBM2199

闪存芯片,这是划线片的意思?

上工具,APtool 7100 能工识别闪存芯片了

镁光的64G颗粒

重新量产提示这个,查询说是要用UMPTool重新低格,但是下了UMPTool 7100怎么都不识别,再搜索得知如下:

要勾选这个,抹除原先的量产信息,这样UMPTool才能识别

果不其然,成功识别

可以正常量产了,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终于结束了

63.5G

信息都可以正常识别了,到此得一免费64G U盘!不管性能怎么样,免费的要啥自行车

网友:
可以可以,赚到了

网友:
羊毛可以继续薅,重新上线了,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楼主:
不是这一家的,这个店里只有这么一款,我买的那家其它款看起来还像是正品的

网友:
usb2.0接口,128G以上的,8成是扩容盘,而且还是一成不变的方案,芯邦+黑片TLC

网友:
直接退货 如果卖家不承认是扩容盘怎么办。反过来说你换了它东西 我当时买耳机就被卖家这样骗过

网友A:
C店的U盘低于一定的价格就是风险商品,所以扩容盘都跑到天猫上卖了
然后这个扩容盘你试试跑HWTEST,我试过两个64扩256的,到手量产后低格容量减半,高格出容量跑不过圈
能跑过的基本都是良心闪存了

网友B:
买一黑胶扩容盘,有ALU 32G 8M2A1912_CBM 字样,有办法吗?

网友:
牛人,淘宝最近也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店的U盘低于一定的价格就是风险商品,所以扩容盘都跑到天猫上卖了
然后这个扩容盘你试试跑HWTEST,我试过 ...

低格 容量正常,HWTEST测试通过,看来这片子还不算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黑胶扩容盘,有ALU 32G 8M2A1912_CBM 字样,有办法吗?

要知道主控是什么才有希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格 容量正常,HWTEST测试通过,看来这片子还不算很差

80多的64G已经贵的飞起了
这个价格都能买128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多的64G已经贵的飞起了
这个价格都能买128的了

问题是现在是0元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知道主控是什么才有希望

就是搞不清主控,没办法各种主控都下一遍也试出来啊,有遇到过的达人吗

网友C:
这里有一个,需要的下手。:lol: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A612047246058%7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一个,需要的下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ddaf5803CTE6Yc&id=61204 ...

这是黑胶盘,没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黑胶盘,没意思啊

我看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黑胶,你帮我看看呗,复Zhi这行话₴6BvY1TXcsO7₴转移至

网友:
金属一体成型的一般就是黑胶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