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252灯珠,有谁了解这个灯珠的详细信息么,谢谢啦。。。。。。。。...

楼主(2020-02-25):
编号是这个

目前只知道是2.9-3.0v,0.5W

具体的 亮度,还有代码意思,都不了解,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灯珠的详细信息么,

谢谢啦

顶部特写

背部还有编号

谢谢啦

网友A:
灯珠看起来不错,既能用加热台也能用烙铁焊,方便diy

网友B:
不懂帮顶,话说我也有几盘灯珠,也是不知道标签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看起来不错,既能用加热台也能用烙铁焊,方便diy

是呀,我看功率和5630差不多,价格低很多。还好焊接。才决定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话说我也有几盘灯珠,也是不知道标签含义

哈哈什么灯珠呀,可以贴出来。肯定有人能解读的。方便后面的人查找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看功率和5630差不多,价格低很多。还好焊接。才决定买这个

市面比较少见的灯珠合用的灯板不好找吧,一个52一个56不知道焊盘能不能通用,便宜就买了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