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 SG108C 八口全千兆非网管交换机

楼主(2020-02-25):
给朋友新装修的房子装一个交换机 ,装之前拆开看看,也算是用的放心些
型号是水星 SG108C,包装很小巧,设计简洁明了

打开包装后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交换机,下层是电源适配器和一个简易的说明书

电源是水星祖传的9V 0.6A   多年前的设备就是这个规格了

交换机本体很小,正面是8个8针RJ-45 网口,侧面有一个5.5/2.1电源接头

背面铭牌

外壳采用卡扣连接,需要小心拆开

电路板全貌

背面的样子

供电部分

网络变压器

根据经验芯片大概率是小螃蟹家的 散热片粘的很牢

接口部分

拆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
还加了散热片,厚道了

网友:
螃蟹方案吗?

楼主:
散热片粘的太牢 ,没打开看,8成是螃蟹

网友:
这供电真简洁

网友:
感觉现在交换机供电都缩的好厉害,难道是芯片发展对供电要求不高了?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系列产品

网友A:
估计不是螃蟹家的,我有个这样的5口千兆,不是螃蟹的芯片,比螃蟹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螃蟹家的,我有个这样的5口千兆,不是螃蟹的芯片,比螃蟹还简单。 ...

这形状是螃蟹,MTK的是正方形的。

网友B:
一百包邮闲鱼买了个网件千兆8口铁壳,楼主这个看上去很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包邮闲鱼买了个网件千兆8口铁壳,楼主这个看上去很单薄

拆过自用的GS116EV2,即使是网管型的,里边结构也差不多,也超简单
借用网友的图

网友:
现在芯片集成度大,不需要太多的外围电路,看着简单,科技含量高了。好不好用得看电路板的布局布线好不好。

网友:
看这做工还可以

网友C(2020-03-26):
这个交换机,标配9v电源,上12v会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粘的太牢 ,没打开看,8成是螃蟹

我看9.9成是螃蟹家的

网友:
网变没对齐,差评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C:
这个交换机,标配9v电源,上12v会烧吗?

这个要看电源IC的电源才数吧。毕竟TP的路由器就经常9V口接12V 一直都没事。

网友:
这板子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