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内存烧了金手指,抢救试试?

楼主(2020-02-25):
内存烧了金手指,抢救试试?
结果接上都没啥用,放弃治疗了……

网友:
出绝招....刮骨疗毒--换颗粒

网友A:
4G条烧了有点可惜,内存条修金手指有点难度,最好用旧条金手指修复,飞线不赞成

网友:
内存条插反不是插不了么?,还带电插?真是艺高人大胆

网友:
颗粒拆下来换到空板上,某宝有卖

网友:
回收站废电脑上拔一根,5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G条烧了有点可惜,内存条修金手指有点难度,最好用旧条金手指修复,飞线不赞成 ...

旧条金手指,怎么修?难道是搬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条金手指,怎么修?难道是搬颗粒?

搬金手指

网友:
回收站拔根算球

网友:
估计不只是断金手指,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又学了一招,手头有根2G 三代的条子也是这种情况,拿来练手。

网友C:
把烧的地方拿刀子刮薄点 然后剪2天大小相当的薄铜片拿502粘上 再飞线到薄铜片应该可以 但是前提是其他东西没烧

网友:
G41不支持单面内存的

网友:
看到蛇皮走线没有,这是信号或时钟线,要等长

网友:
三根威刚,颗粒都不同

网友:
我觉得只适合测试一下,长期用容易出不可预知问题。以前我在网上看到过BGA芯片飞线,像头发一样密集到主板上,只适合商店修理手机等展示,延时走线损耗会发生变化。

网友:
谢谢分享。。。。快点送给我,我要提练黄金给媳妇打戒子。。。。。

网友:
可以换板子吧。

网友:
内存布线有严格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烧的地方拿刀子刮薄点 然后剪2天大小相当的薄铜片拿502粘上 再飞线到薄铜片应该可以 但是前提是其他东西 ...

方法不错,但是网上有卖铜箔胶带,很薄很薄,很薄,说白了,就是铜箔背面贴的双面胶,整体都不到0.1毫米厚,用在这里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