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洋垃圾Lemins的LED灯

楼主(2020-02-25):
前面的玻璃球泡碎了。此灯原来正常,后来偶尔出现闪烁,有时不亮,再后来就不亮了。估计是灯珠挂了,拆开看看,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啥驱动电路,能不能用来驱动几个1W的食人鱼灯珠 ?

灯珠连接电路板的线很细,一拆就断了,我用电线连起来也不行。这灯珠是几V,几W的?

驱动板,做工看上去不错,还能利用起来吗?接上点,表测好像有60多V电压

楼主:
上网搜了半天没有发现这驱动电路的资料,请大神指点

网友:
COB灯珠,电源看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
双整流桥,利害了

网友A:
手头用可调电源更方便些,方便确认故障,如果灯珠问题需要网购6串芯片COB灯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用可调电源更方便些,方便确认故障,如果灯珠问题需要网购6串芯片COB灯珠试试。 ...

请教下,这种COB灯珠工作电压要多少V?

网友:
好东西感觉永远都用不坏的那种. 散热顶级, 驱动也高级

网友B:
4白2红吗?找下底板铜皮,看哪一个坏了

网友:
这灯珠用在这灯泡上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白2红吗?找下底板铜皮,看哪一个坏了

是4个黄的,2个红的。这个还能继续拆?我试下

楼主:
看坛友说灯珠片还可以继续拆,今天就拆下灯珠片,想看灯珠线路,看这样子是没办法再拆了
正面

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