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000预算换cpu和显卡,有何推荐?

楼主(2020-02-25):
配置如图,去年7月份配的电脑,承认自己在台式机方面是个小白,配电脑时选了个APU:sweat:
现在想换个好点的CPU和显卡来满足自己大型游戏(方舟生存进化,MC光影)的需求,但是穷学生只有2000预算。。。
显卡优先考虑A卡,想试试3A平台。。。
电源配电脑时也ZZ了,只配了个400W的加显卡的话是否需要更换大功率电源?
求各位大佬推荐。。。

网友:
3500x加rx580怎么说?

网友:
只需加显卡即可,rx580之类,电源换600w

网友A:
400w电源是什么牌子的?大牌的不用换,换个gtx1660s,才120w功率,CPU不用换了,不到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w电源是什么牌子的?大牌的不用换,换个gtx1660s,才120w功率,CPU不用换了,不到2000 ...

电源用的是爱国者G3宽频版 400W 还有我发现2400G最大仅支持PCI-E X8的带宽,不更换CPU的情况下安装显卡是否影响显卡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用的是爱国者G3宽频版 400W 还有我发现2400G最大仅支持PCI-E X8的带宽,不更换CPU的情况下安装显卡是 ...

百度上说的,差距很小,cpu传给显卡的数据并不是非常大的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台板载HD4250,独显HD5750。结果板载显卡拖慢独显速度,娱乐大师跑2.3万分,
换到独立主板上,HD5750能跑2.4万分。如果你用3A平台,独显分数变少的话,你可以试看把核显关掉。

网友:
编辑帖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父母的钱拿来玩游戏,浪费时间,不学点东西,父母会五味杂陈的,不好受!!! ...

只是换个显卡,无需上升到此高度,而且升级显卡不是只为了天天玩游戏,本人有时需要帮助做一些视频剪辑等工作,2400G自带的核显与CPU性能确实稍差,无法胜任。。。

网友:
不好意思,多嘴了,见谅。

网友:
可以考虑弄个GTX980 性价比高 cpu就这样吧

网友:
你那显卡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CPU还是可以的 直接2000换个好点的显卡就行了 以后手头宽裕了 再换CPU
我现在用的AMD 的1600X也不错

网友:
主板升级bios上3600,不会升级就换成2600x。显卡能接受2手就换个1066,不接收2手可以看看588 2048.

网友:
CPU不用换,电源你可以了解下长城巨龙,显卡换个gtx1660s,我用过3A感觉不明显,N卡省电,游戏支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