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nw877)使用q1103版的报告

楼主(2020-02-25):
之前就发过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1068
硬件是这样的

固件是这样的

这种硬盘使用极不稳定,都是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掉盘,掉盘后bios和windows都不识别,成了名副其实的砖头。手上积累了四个坏盘。
后来论坛里说可以使用p1116a这个版本开卡,也确实能开,但是有“超过40gb掉盘”的现象。
开卡后跑分还可以

为了避免这个坑,只能格式化一个39gb的分区,其他空着不用;但是这个固件仍然不稳定,读写速度一旦变大,还是掉盘。
仔细琢磨:原版固件是Q0919,那么找一个比它高一点的版本会不会管用呢,于是搜索,网上能找到的免费的版本只有Q1103版了。
试了一下果然能开卡

已经连续拷贝50gb的文件,至今使用一周有余,暂时未发现掉盘。
另:读写频率貌似不能选197.35MHz之外的其他频率,不管是100MHz还是200MHz盘的读写性能都很低,只能得370分左右,不知为何。
特此报告。

网友A:
确实,这个是B05A专用的,稳定版本。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这么多重映射块,建议跑RDT重新开,会更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个是B05A专用的,稳定版本。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具体怎么操作,不会啊

网友:
颗粒辣鸡啊 能开过你就应该高兴了

网友:
大言不惭的说2258xt配的nw877都是PFG06 PFG29重新打磨的,建议贴U盘保平安

网友(2020-04-20):
开B0KB用R0917 R0626都可以啊,我自己试过NW849划线,03T08EUHBB,用R0616开完,固件是R0522A0跑满,不掉盘,缓内写400,缓外30-50来回跳,而且可以手选闪存100MHz,

网友B:
B05A这个颗粒默认开卡工具设置的颗粒频率有点高 速度虽然好看但是不稳定 最好是锁定成1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B05A这个颗粒默认开卡工具设置的颗粒频率有点高 速度虽然好看但是不稳定 最好是锁定成100MHZ
...

要开bokb就200没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