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制作华擎主板BIOS刷机线

楼主(2020-02-25):
老款华擎主板都有直插BIOS的设计,很方便大家折腾,可惜近两年都换成了贴片式,但是预留了9针刷机口
本文给大家介绍一下烧写线的制作

以下以X370M-HDV为例,在主板名称下面的J1接口就是BIOS烧写接口

使用万用表测量后可以的导线面积的接线图

按照接线图制作连接线

本例中的接线如下

经测试 可以在Z370M-PRO4  和X370M-HDV主板上正常工作(救砖,降级等)
欢迎大家制作试用

网友A:
放到土豪金上直接刷?一直有个疑问 BIOS 这个东西同一个型号的主板都通用吗?没有什么特征码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土豪金上直接刷?一直有个疑问 BIOS 这个东西同一个型号的主板都通用吗?没有什么特征码之类的? ...

同型号都一样的

网友B:
端子叫啥名?怎么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子叫啥名?怎么搜索?

您是指哪个部分
线的两头是杜邦头

网友C(2020-05-18):
你好,你的那个图上标注紫色线要同时接2个口,可是实物图上只接了最边上的一个口,有什么区别,为啥要接2个口?有什么意义吗?我查的资料是紫色线接的最边上的口实gnd,旁边那个未定义好像,求讲解

网友D:
烙铁直接焊下不香吗? 焊下来 然后用另外一片写入随便刷  你这动了母片没刷好就谔谔了  在线读写主板电路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那个图上标注紫色线要同时接2个口,可是实物图上只接了最边上的一个口,有什么区别,为啥要接2个 ...

他俩在主板上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直接焊下不香吗? 焊下来 然后用另外一片写入随便刷  你这动了母片没刷好就谔谔了  在线读写主板 ...

轻者保修失效 手残者板子废废

网友:
华硕直接USB刷,砖了好像也能刷

网友:
支持这种精神,一般用夹子直接搞定了

网友E:
我的双BIOS 华擎Z270 gaming k6 主板就无法刷机?是不是双BIOS都不能直接刷,必须要取下来呢?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E:
我的双BIOS 华擎Z270 gaming k6 主板就无法刷机?是不是双BIOS都不能直接刷,必须要取下来呢? ...

我的z370m itx识别不了芯片

网友:
自己制作一条用不错,买的贵些

网友(2021-04-09):
请问下某宝怎么搜材料,接口。

网友F(2023-11-02):
华擎官网的bios有些版本是桥接版本 往上升得先刷桥接版本。如果线刷可以从很古老的bios直接刷很新的bi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擎官网的bios有些版本是桥接版本 往上升得先刷桥接版本。如果线刷可以从很古老的bios直接刷很新的bios吗 ...

理论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