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平小户型,可以不埋网线吗?

楼主(2020-02-25):
想只用WiFi够用吗?
还有 主机无线网卡哪种比较稳?
先谢谢了

网友:
建议还是埋网线。

网友:
电视还是需要网线的

网友:
网络和闭路线,花不了多少钱,还是埋一下吧,100平的大约算5个(三卧室,一厅,一阳台)两种线各50-100就够了,网线用TCL的6类好像不算太贵

网友A:
肯定要埋线,但不要光埋网线。

我就后悔了,埋得网线可能速度不行,可能装修中损坏。一根管一根线,连补救的办法都没有。应该多埋光缆,每个穿线管里面穿两根以上的光缆。

光缆细,价格也不贵。将来可以灵活布置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哪个房间信号不好,用光缆终端连一个小无线路由器。

WiFi信号不好的原因非常多,我遇到过墙体反射,邻居信道打架,其他莫名干扰,有了光缆终端,可以灵活避开。

网友:
主要还是看户型和钢架结构,如果是现代楼,钢筋不太密,97平如果在中央位置,放一个穿墙好点的路由器,问题不大。
这里有个原则,wifi一般能穿两层墙(钢筋墙)

网友:
每个房间至少一根网线,主卧建议两根,客厅电视两根,不然有的你后悔,之前客厅就是拉少一根了~

网友:
能埋还是埋吧,无线信号干扰只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97平是小户型我就就你一半大,不埋以后后悔死你,多埋条线又不会怎么样,我还后悔少埋线了,现在各种不方便。

网友:
我的没埋,房门是铁皮的,关上门一点信号也没有!多亏有穿线管,有空穿上线做无缝漫游。

网友:
埋管,预留给光纤,不埋网线,九成以上几率埋了你也不会用,一个无线路由不够再加一个,方便也是趋势,所谓干扰是没有买到好的产品

网友:
有线是无限的,无线是有限的,2.4g频段能50mbps稳定连接就不错了,5g频段wifi速度快,但是距离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埋线,但不要光埋网线。

我就后悔了,埋得网线可能速度不行,可能装修中损坏。一根管一根线,连补救 ...

布置管路了,网线又不值钱

网友:
网线不要图便宜,家居超五类就行,无氧铜就可以

网友:
网线不值钱,不埋的话以后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埋线,但不要光埋网线。

我就后悔了,埋得网线可能速度不行,可能装修中损坏。一根管一根线,连补救 ...

光缆也不值钱,价格跟好的千兆线一样。

网友:
框架结构的楼,可以用无线路由器。非框架比如剪力墙结构,需要布线

网友:
我家20年前装修的,当时电视柜上还没有 机顶盒、HTPC、NAS 的概念,所以没有预留网线,现在跟很多人一样,为了那2根线折腾的要死。

我的建议:多多益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埋,1个86模块最多可以上4个RJ45口,以后可能会出现2个RJ45,2个光纤的86模块,所以每个房间埋2根六类线,2根光纤是必要的(单模/多模现在有点不太好说,不是说光纤,而是设备的光纤模块肯定多模便宜,单模的贵,以后的路由、交换设备上哪种不好说)。

网友:
埋线稳定。
光猫、路由器、IPTV机顶盒埋线也不多。

网友:
建议还是埋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