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频率计程序的实际效果

楼主(2020-02-25):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信号源内阻大的话,基本没法测量
比如万用表的那个输出方波

1Khz的mos波,要注意控制幅度,大了的话,可能烧掉单片机
具体能不能我也不知道

测量结果还是可以的,频率、占比,如果在加个均值运算
的话,可能还稳定些

调占比为10%

还凑合吧,也算基本正确

10Khz

误差明显加大了

100hz

精度似乎比1khz好些

10Hz

精度也不错,但是1HZ就没法看了,因为周期太长了
这个算法没有对这个频段优化,这个可以解决
但是高频测量,基本很难解决,除了预分频

三角波怎么样呢

据我试验是不行的,因为单片机采用中断方式测量频率的
这个它似乎拿不准

同样正弦波也是一个道理

都停在76hz了,可见这个频率计仅对方波类型的波形有效

网友A:
用中断检测频率,中断函数里面一定不要拖泥带水写一大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断检测频率,中断函数里面一定不要拖泥带水写一大串。

谢谢,不是我写的,我都是照搬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