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开机一会就黑屏,是不是寿命到了?(暂时搞定)

楼主(2020-02-25):
一个旧显卡hd7650,二手货,买的时候看着对方从矿机上拆下来,当时不了解矿机的危害,贪便宜就买了

用了好多年了,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开机显示正常,到桌面后一切操作正常,几分钟后黑屏且再无显示,主机还是正常运行的,重启还是同样症状。

这个显卡是不是寿命到了,有没有挽救的方法?还是只能扔了?

………………………………………………………………分割线………………………………………………………………

暂时解决了,显卡电容没问题,芯片虚焊咱也没工具弄,最后按网上一个冷门方法解决了:用橡皮把显卡金手指狠狠擦了一遍,装回ok

网友:
吹吹还能用,不过找人吹也不便宜估计

网友:
用了好多年够本了,,找找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检查电容有没有不行了的。还有可能就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清洗散热硅脂 更换老化电容

网友:
换电容,吹芯片,不行的话直接扔了

网友:
矿卡最容易出问题的是核心虚焊,去做个BGA还能顶用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长久了。

网友:
扔了吧,矿渣可不是一般人能修好的,这都是二十四小时,常年开机的,所有元件全部老化,修好这个坏那个,最后算算比买新卡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