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管道泵,380V,如何实现恒压输出呢(水压恒定)?

楼主(2020-02-25):
冷却水管,管道泵,380V,如何实现恒压输出呢(水压恒定)?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感觉应该用反馈。可以机械式也可以电子式的。

网友:
管道上装压力变送器配合水泵用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
变频器,远传表或压力传感器,恒压供水。

网友:
装个大的泄压阀

网友:
加变频恒压系统,变频器 模拟压力表  控制器  压力罐(选装)

网友:
装个全自动变频器,会自动跟据水压大小改变转速,维持压力不变。

网友:
最简单就是加个泄压阀,但只对高压有用,压力不足的时候要加个压力开关,冷却不需要变频电机啥的,水压可以大范围变动的。

网友:
简单的就是电接点压力表+稳压罐
复杂一点就是压力变送器+变频器组恒压供水

网友:
用水塔!水的压强随高度差变化,高度差不变,压强恒定,你只要在水塔里装个浮球开关,保证不缺水,下面出来的水压是不会变的。

网友(2023-06-24):
用变频器控制水泵,变频器里面设置好PID参数,连接压力传感器,就能自动调节转速了,恒压供水

网友:
需要加变频器  远传压力表  然后如果想要稳压效果好 还得加个稳压罐

网友:
变频啊,我们车间都改了,投资不大。也是冷却循环水。变频省下来的电不久就可以收回投资。
有现成的套套设备卖。很简单。如果你泵后的管路很长,可以不装压力罐,管内本身容积就大。如果小,就装压力罐,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