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被版主关小黑屋,气得把鼠标都摔烂了,还得自己修

楼主(2020-02-25):
虽然骂人不对,但是骂不还口臣妾做不到啊,气得臣妾连鼠标滚轮轴都摔断了,又没得买,只好自己修了。
话说这个罗技555B也算是很结实的了,用了好多年,掉过多少次都没坏,这次终于熬不住了,修的时候没法发贴,写个说明算了。
本来滚轮轴和光栅是一体的,滚轮轴断了,就只留个洞,用小刀把洞口修平,找了个坏显卡风扇中间的铜轴套,装电钻上一头打磨到比这个洞大一丁点,中间打磨到和洞口差不多大,呈凹形这样装上去就正好可以卡住了,然后用胶水固定。轴套有了,轴当然也用风扇拆下来的,因为滚轮的透明外套两边的孔一大一小,风扇轴的一头正好有一个装卡簧的凹槽,刚好可以卡到小孔里,把轴裁到合适长度,有凹槽的这端打磨到比孔大一丁点,装上去正好可以卡住轴,大孔那头就随意了,只要能放进去就行了。

因为这个滚轮有左右功能键,摇摆的时候会碰到外壳卡住,靠光栅这边用红色的垫圈垫一下,位置正好。

另一边因为铜套长度不够,和透明外壳还有一定距离,先用一个白色垫圈垫一下,然后用一段比轴稍小的弹簧套上去,这样又可以调整,又可以限位,很方便。

然后上点清油就行了,修好后感觉比原装的还好,原装的因为时候太久,已经有磨损了,滚的时候摆动幅度有点大了,打完收功。

网友:
刑满释放人员啊

楼主:
只是不能发贴而已,每天还是可以看贴的,毕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网友:
这个滚轮真心好用,可惜就那么几款鼠标

网友A:
你怎么先出来了?另一位还关着呢。记住以后他如果骂你你不可回骂,直接举报让版主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先出来了?另一位还关着呢。记住以后他如果骂你你不可回骂,直接举报让版主处理就可以了
...

可能长得比较帅吧。

网友:
头一次见到带铜轴套的滚轮,要是电脑风扇里滚珠轴承估计更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长得比较帅吧。

一股想举报的冲动

网友:
恭喜刑满释放,蛋定一点

网友:
@jgcxfdsf 我没有惹你,请你也不要来惹我,请不要在我的回复下以加M的方式留言,如果想回复请直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