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汽车安全气囊芯片,内部有点特殊

楼主(2020-02-25):
这个芯片有点特殊,悬空,打开金属盖帽可以看到内部悬挂的内芯,轻推可动。碰撞传感器?求介绍

网友A:
是加速度传感器不假,但能推的动就过分了,这个看结构不像是能动的啊

网友:
看着怎么像是体重秤的原理啊。压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速度传感器不假,但能推的动就过分了,这个看结构不像是能动的啊

确实可以动,图片中的方向左右轻移,幅度半毫米左右,内芯表面有一层黏稠液体。

网友(2020-12-24):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动,图片中的方向左右轻移,幅度半毫米左右,内芯表面有一层黏稠液体。 ...

这种应该是芯片的不同封装形式。abm的引爆靠的是车身其他位置布置的传感器,不会只靠控制器上的一个传感器的。

网友:
gsat,加速度传感器。这个gsat布置方向挺特别的,一般gsat是斜45°布置,可同时感知XY向加速度变化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A:
是加速度传感器不假,但能推的动就过分了,这个看结构不像是能动的啊

中间咯一片陶瓷的是悬浮的,通过引脚,应该是过滤一般震动用的

网友B:
安全气囊总成除了囊包外其它厂家都是回收利用的,我拆了我的golf6新车的气囊看到上面脏旧的痕迹

网友C(2021-03-03):
引用 网友B:
安全气囊总成除了囊包外其它厂家都是回收利用的,我拆了我的golf6新车的气囊看到上面脏旧的痕迹 ...

咋可能是回收的,每辆车都不一样。。。根据车子有不同的型号,出来3D外形不一样的。

这个你要是点火打开是能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痕迹,那个不是回收的。是缝制工厂做的记号,什么工序就划一笔,记号笔还是水彩笔不太清楚,反正平时也看不见,也不能用别的钉子或者多余的纸做记号,万一弹出来划破脸了。。。

当然工厂里有没有用高压空气充气检测不太清楚,或许检测好叠起来时候弄脏了也有可能。反正100%都是新的。弹开了就报废了。

网友:
应该不是碰撞压感的,还是别的额用途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C:
咋可能是回收的,每辆车都不一样。。。根据车子有不同的型号,出来3D外形不一样的。

这个你要是点火打开 ...

是非常明显的划痕,脏污,手指印迹。出厂状态的印迹我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