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台达B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20-02-25):
求助前辈,现在设备台达触摸屏B系列的,通过COM3和台达AH的plc连接,触摸屏的COM2和3台变频器连接,现在触摸屏内没有和变频器的通讯数据,只有一个数据到PLC的,请假各位前辈,这个通讯是怎么实现的呢,现在三个变频器速度是一样的,想在触摸屏了改成每个变频器单独写速度,求指导,谢谢
如果位置不对请帮忙移动位置,谢谢

网友A:
用串口助手看看,还有个问题,你这些设备把谁设置成了主机?谁是从机?用的485/还是232?波特率,校验位都对了?如果触摸屏是主机,你用串口助手看看发下发的指令对不对?是主机没发处去还是从机没返回?还是返回的错误代码?你是不是用的MODUS协议?这些问体都没说清楚想帮你都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助手看看,还有个问题,你这些设备把谁设置成了主机?谁是从机?用的485/还是232?波特率,校验位都 ...

前辈您好,是这样的,当时没联系上厂家工程师,比较急,设备正常运行的,就是要改下动作,找不到通讯的具体位置,看了下是触摸屏的COM2和3个变频器485连接,COM3和PLC连接,是通过触摸屏设置参数,通过PLC计算后,写给变频器的,后来咨询了厂家,工程师告诉我是用的宏命令,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您,宏命令我也不懂,让他们给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是这样的,当时没联系上厂家工程师,比较急,设备正常运行的,就是要改下动作,找不到通讯的具 ...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原来也是不懂这些都是厂家技术给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原来也是不懂这些都是厂家技术给逼出来的

我学历不高,也不会弄,有问题找厂家

网友:
三台变频器要和PLC 485连接,通过PLC读取,写入数据,屏只是显示和输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