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霸力再高充电宝电池充电器GPAR01和GPAR02

楼主(2020-02-25):
都是两个大变压器和几个电阻,几个二极管,电容都没有。挺重的。

GPAR02GW

网友A:
这种东西除非应急,否则碰都不想碰,当然外壳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网友:
充电不会停的傻充

网友:
这种傻充还是有用,有时候镍氢电池过放后,智能充会告警,先用这种恒压傻充折腾10小时,或许能把过放的电池给救回来。

网友:
傻充 挺好的,好多拒充的用他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除非应急,否则碰都不想碰,当然外壳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壳子做工挺好,里面变压器也真材实料,板子

网友B:
我觉得两节小的好点,至少能单节充电,大的是两节串充,需要找一对容量相同的电池,不适合用在三节和单节电池手电。还有个好处不会拒充,适合旧电池。零几年的时候,我喜欢在工频充电器上放磁珠巴克球,在充电器变压器上乱跳动很有意思,不小心弄飞了几颗,后来放小瓶子里。

网友:
确实外壳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两节小的好点,至少能单节充电,大的是两节串充,需要找一对容量相同的电池,不适合用在三节和单节电 ...

对对,不据充,留一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