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附显示板接线定义)维修咸鱼可调电源板套件,翻车了也给救回来

楼主(2020-02-25):
群介绍咸鱼入了两套可调电源板+调节显示板+单4位显示板

板子接口都有定义,接线还是挺容易,连接好板子上电发现指示灯绿灯量,数码管不显示,调节电压正常,换第二块调节面板,一样不显示,上4位显示板,也不显示,头大了,换上第二块电源板,更过分了,直接没有电压输出,好吧,翻车了翻车了,找卖家反应,卖家不包好坏,我去,电源板50,显示板7.5坏的就亏啦,好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呢自己修吧
首先先用那块正常的电源板,连上调节显示板,先测显示板供电

原图没拍,直接上修好的图吧,
一个单片机,一个放大器,一个led驱动,3个降压芯片,正5V,负5V,3.3V,正负5∨是给led驱动供电,测试的时候正5V电压8V,这不正常,其他电压正常,先把5V稳压芯片拆掉,检查第二块调节板,测5V稳压芯片对地短路,也拆掉,稳压芯片型号1117,固定电压系列,带ADJ的是可调系列,手上没有,找了个贴片7805,脚位不一样,没关系,先站着吧,换好通电,有显示了,

背面有两个电位器,分别是电压电流校准,对着万用表校准了一下,接着检查4位显示板

两块板电路走线不一样,一块绿板一块蓝板没有接口定义,跑了下线路确定跟主板接口一致,主要是分清插口方向,
插好后测电压,发现电压全部正常,就是没有显示,
阻值也很正常,不确定是哪里坏了,这时候就只能用代换法,根据前面板子的尿性,估计还是同一故障点,首先换led驱动芯片试试吧,型号TM1640,调节板上的驱动芯片型号TM1638,脚位一样,直接换吧,SOP-28封装,直接堆锡取下,拆下1638放在4位板上,对位拖锡一气呵成,上电,显示正常

原芯片是TM1640,现在换成TM1638
未更换

更换后

现在4块显示板问题都解决了,接下来看看第二块电源板

接口定义

驱动芯片采用494
运放358

输出整流管,开关管

这块电源板故障现象为没有输出,调节没有反应,首先测494工作电压,12V正常,测基准电压5V正常,一般有基准电压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就要检查其他地方了,比如PWM输出,检查开关管都正常,检查推动电路,推动变压器也正常,检查变压器到494之间4个三极管的时候发现问题,2个三极管击穿,,拆下来量4个三极管3个损坏

三极管丝印为BA,HF
上淘宝一搜,型号为2sa1015和2sa1815,手里没有同型号,也不想用直插元件,查了下代换型号挺多,这里就不多说了,我用的比较常见的1AM,2A,对应型号3904,3906,
附张丝印对照

换上之后用万用表打下阻值,正常,上电,工作正常
到此所有电路板都维修完毕,一看手表3点半,睡觉睡觉
淘宝找了下,同款有几款应该通用

更新4位表头独立使用

表头供电为正负电源,正负8V到正负16V都可以,没有双电源可以用两个12V串联,取中间做共地,V接测量的正极,G接负极,A接分流器,这里我用的康铜丝
先做个分流器,康铜丝废电动车驱动板拆的

双面板,反面绝缘一下

接线方式应该不用说吧
做个端子线

通讯电源上的,貌似镀金

上测试图,负载用的T12发热芯

显示跟供电电源电压电流表一致
最后说下评测
这个表头采用单片机,取样后放大再送给单片机,调节采样电阻可以改量程,但是发现有个问题,在低压4.2V的时候校准极限4.5V,再调需要更换电位器,原电位器20K,没测试最大量程多少,在30V的时候可以校准,校准30v后在低压的时候又有误差,低压校准后在30V的时候又有偏差,总之就是线性不好,跟之前买的10块钱一个的电压电流表一个德性,不知道这4位显示还有啥意义,虽然他才5块钱

网友A:
逛数码之家的就没有翻车一说

网友B:
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低电压是很难调稳定,不大想用了

网友C:
这个数码管还是专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逛数码之家的就没有翻车一说

不会修妥妥的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低电压是很难调稳定,不大想用了

这个应该是人家厂里搞出来的坏板,拆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码管还是专用的啊

看接口定义,应该可以做单独的表头用

网友:
看来是矿坛上的卖家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逛数码之家的就没有翻车一说

经常翻,。而且越翻越来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翻,。而且越翻越来劲。

哈哈,一言中的!!

网友:
话说这个有睿登那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低电压是很难调稳定,不大想用了

低压校准后高压有误差,高压校准低压有误差,0-30V

网友E:
四位显示板挺漂亮的,买了半成品,没有那个带散热器的,请问开关管和整流管型号分别是啥,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人家厂里搞出来的坏板,拆机板

看着心里有点痒痒 多少钱入的 pm一下卖家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位显示板挺漂亮的,买了半成品,没有那个带散热器的,请问开关管和整流管型号分别是啥,谢谢 ...

整流管C1708,开关管K3569,代用型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心里有点痒痒 多少钱入的 pm一下卖家地址吧

已私信,但并不建议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位显示板挺漂亮的,买了半成品,没有那个带散热器的,请问开关管和整流管型号分别是啥,谢谢 ...

显示板可以单独作为表头使用

网友G:
只能是高手才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是高手才能玩。

相互学习

网友:
这个没工底修肯定翻车,我可没这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