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师们用什么软件控制显卡风扇的转速??? 噪音震动太大了呢..........

楼主(2020-02-25):
大师们用什么软件控制显卡风扇的转速??? 噪音震动太大了呢..........

大师们用什么软件控制显卡风扇的转速??? 噪音震动太大了呢..........

网友:
一般是显卡温度和转速有直接关系,声音大我的解决办法是换风扇

网友:
显卡太老点了吧,因为制程工艺比较老,发热量大,风扇转速应该是成正比的

网友:
加锂基黄油或改变供电电压

网友:
改温控,软件是控制不了的

网友:
搞调速还不如换风扇

网友:
你这显卡太老了,估计风扇已经老化了,再调速也没用了,换显卡或者换风扇吧

网友:
换个无风扇的gt1030 性能提升 噪音消失

网友:
大师们把风扇拆了上水冷

网友:
给风扇转轴上一点润滑油,能很大的降低噪声

网友:
先试试微星的MSIAfterburner,不过,楼主的这显卡风扇的线是2pin,差不多是DC调速的类型,
我不确定这个软件可不可以调这种类型显卡风扇

建议的话,先把显卡拆了,散热器弄干净,把风扇上点油试试,有些情况是散热的问题,引起风扇狂转,
如果还觉得吵就只能魔改了,把风扇线的正极,也就是红色的那根线剪开,
装个37欧 3W的那种大电阻,这样转速就只有原来的60%了会安静不少(前提是不能影响散热效率)

网友:
AMD驱动自带调速功能,英伟达的就换风扇或者加油吧。

网友:
这还不简单么,供电线红线剪断,加个电阻上去

网友:
一般显卡温度和风扇转速都是自动控制的 要么你的风扇老化 要么显卡温度太高 不想换显卡 给机箱温度降下来也行

网友:
我现在拆了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