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SW3518S方案制作一个全协议3路快充电源

楼主(2020-02-25):
现在不同设备的充电协议可谓是五花八门,可以说几乎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协议,而且基本都不兼容
那么能不能做一个能够同时兼容所有协议的充电器呢?
淘宝上找到的所谓全协议快充模块,大多是IP6518方案,实际上只有65w输出功率
并且不支持SCP即华为的快充协议,那么像P20这样的手机就无法做到华为的“超级快充”(5v4.5A)

↑淘宝上售卖的快充模块,售价28元

那么有没有能够支持更多协议的芯片呢?经过一番寻找,最后发现了这个

珠海智融的SW3518S,能够支持PD100w快充以及SCP快充,其他协议如VOOC,AFC也能够支持
并且售价也不太贵

不到10元的售价也相对亲民,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画PCB制作了
因为我懒(其实是不会),最后找到了淘宝一家有卖这个方案的店铺,买来了原理图和pcb

然后再把pcb拿去打样,因为尺寸没超过10*10,又赶上活动,最后花5元打了5片pcb,等了一周,终于寄到了

然后再买来材料开始焊接,又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所以零零散散的材料花了很多时间才到齐

←部分材料
然后慢慢焊,0603的东西实在太难焊了,最后又花了一周时间

←焊接完成的样子
然后终于可以开始测试了
先说一下,模块的输入是6-35v,貌似只能降压,所以我选择了25v的输入电压
用可调电源调一个25v接上,完美,一次点亮
实测输出的USB-A部分有5v电压

接上不支持快充的充电宝,能正常充电

然后就开始快充测试环节
另外,由于没有多余的pd快充线,我只好使用我的三星T5附赠的一条USB3.1Gen2的线,但是我也不确定这条线能否跑20V5A,先凑合了
还有那种全协议的快充测试仪,实在太贵了,我又很少用,所以没有买,只好用不同品牌的手机测试了
首先使用USBC-C的线连接华为P9,板子的蓝色快充灯亮,充电正常,提示快速充电

然后用华为P20原装的5A USBA-C快充线连接华为P9,但是P9好像不支持SCP超级快充,仍然提示快速充电

此时顺便截了一张可调电源的图,输出25V0.4A左右,功率大约8W左右(感觉一点快充的样子都没有2333)

然后用华为P20原装的5A USBA-C快充线连接华为P20 Pro,提示超级快充
(华为P20的图先空着,有空了再补拍)
然后用USBA-MicroUSB的线连接三星S6,提示快速充电(三星S6的协议好像不是AFC,好像是QC协议)

最后用USBC-C的线连接笔记本联想T480s,能够正常充电
(图先空着)
然后再来一个3口同时输出(中间那根线在给拍照的手机充电2333)

(新人发帖,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请多多关照)

楼主:
主控芯片datasheet:

网友:
支持oppo的快充吗

楼主:
vooc吗?datasheet写是支持的,但是我没有oppo手机所以没测

网友A:
SCP是低压版的吧,不能40w的快充,P30  PRO 应该不支持

网友B:
芯片支持,但是他的板子打的用的普通4针usb a,所以不支持,vooc必须特制5针usb a  图片角度看走眼了,lz应该用的5针,板子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CP是低压版的吧,不能40w的快充,P30  PRO 应该不支持

40w是5v8a吧,得特制的头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P是低压版的吧,不能40w的快充,P30  PRO 应该不支持

那应该不行,我这边用5v4.5A的华为P20 22.5W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支持,但是他的板子打的用的普通4针usb a,所以不支持,vooc必须特制5针usb a  图片角度看走眼了,lz ...

233我用的就是5针的usb母座,5A的那种,比普通的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w是5v8a吧,得特制的头才行吧

主要我没有p30,没法测试2333

网友:
有坛友分享过sw3518  3519的方案,有原理图pc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0w是5v8a吧,得特制的头才行吧

40w是10v 4A

网友D:
楼主很机智哈哈,买图纸是很快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机智哈哈,买图纸是很快捷的方案

2333,主要我不会自己画

网友E:
我的没有成功,不知道为啥,通电一颗led亮,但是没有输出。焊接三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没有成功,不知道为啥,通电一颗led亮,但是没有输出。焊接三次都没有成功。 ...

大概率是芯片没焊接好,或者mo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没有成功,不知道为啥,通电一颗led亮,但是没有输出。焊接三次都没有成功。 ...

23333,我一次成功

网友:
图纸发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w是10v 4A

以前用过5V8A,后来抛弃了

楼主:
图纸也不是我自己画的,买来的,不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