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拐角手电的镜片和光杯怎么拆下的?

楼主(2020-02-25):
    新入手奈特科尔hc30 ,不想用附送的珠面镜。想更换成橘面光杯。不知道怎么拆的,家里有卡簧钳。还是没拆下,不知是正丝还是反丝,怕把镜片划坏。
另外hc30,可用的橘面杯,有朋友知道怎么购买吗?    新人第一帖,先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1-08-21):
手电配件这东西,每个品牌做的都不一致,所以市面上各品牌配件很多都不能通用。所以最好不用随意更换,以免影响其使用效果。如果你手电说明上面有独立灯杯尺寸的详细参数说明,就按原尺寸适配,如果没有,用游标卡尺精确测量出你灯杯的开口直径、高度以及灯杯底部宽度和开口直径,然后根据测量出的详细参数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