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线信号强带机量大的路由

楼主(2020-02-25):
家里经常10多个设备同时用无线,慢到不行,只有一台电脑用网口上网,大佬们有啥无线强的待机量大的路由推荐吗,除了K2P

网友:
为何要除了K2P,其它类似的肯定不少,但是比K2P贵不少你怎么看?我家中就用爱快Q25的,两笔记本、一台机,一电视,三手机,平时都不卡,特别是网络直播电视也不卡,只有一次网络电视直播,笔记本在看在线视频,台机在迅雷下载(达12MB/s)时开网页感觉有些慢卡,当然这时Q25也进不了界面呀。

网友:
我有个h3c的722s无线ap带机50台妥妥的你要吗

网友:
买个胖AP直接接在光猫下试试,AP待机量比较大。

网友:
dlink 878或者882

网友:
某些人你爱无脑买k2不代表人家也无脑,思维跟iPhone果蛆毫无区别,你说的上网慢是你的不同设备间不兼容造成的,跟路由无关,请排查是否存在psm设备,即节能模式设备,导致ap管理帧假死

网友:
现在用的什么路由器呀?目前主流的带机量都可以啊,我现在用的荣耀X2都完全能胜任

网友:
我觉着吧,无线的带机量都不太大,你内存再大CPU再强劲都没用,2.4G/5G就那么大频宽,并发都不太好,如果只是挂机,那就找大内存的。

网友:
核心问题,是你的预算

网友A:
会刷机会折腾的话,ipq8064处理器2G内存。咸鱼卖88,无线有功放。m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刷机会折腾的话,ipq8064处理器2G内存。咸鱼卖88,无线有功放。m520

锐捷M520?没这么 便宜吧

网友:
光猫后面直接搞个Cisco-AP3502(咸鱼淘个价格很便宜)关键是带机量不错,前提是关闭光猫的多余功能!!!

网友:
  华硕 N18U  带 50个机器 玩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