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腾达路由器Tenda F3,拆开看看

楼主(2020-02-25):
捡个路由器,腾达F3
wechat_upload15826069115e54aa3fd7070

三天线的,外形。
wechat_upload15826070195e54aaab49dcd

铭牌,商标。
wechat_upload15826070955e54aaf724972

内部结构,

主芯片,螃蟹家的,RTL8196E
wechat_upload15826072865e54abb6d93d3

闪存,ESmT,m12L64164A,5T,不
wechat_upload15826099045e54b5f0125c8

知是多大的?
wechat_upload15826097225e54b53aede9a

这是无线芯片RTL81892ER,螃蟹家的。天线新奇,线路板的,电源是两颗330uf,16V的。
wechat_upload15826070185e54aaaa55adb
wechat_upload15826101445e54b6e05c4ae
wechat_upload15826101455e54b6e176900

网友:
好好好,棒棒棒!!!!!!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已经精简到极致了

网友:
还不如万年5357呢!个人比较烦感螃蟹路由器。

网友A:
我有个外壳一样的  里面5357

网友B:
印刷天线不错,我喜欢。

网友C:
不太喜欢300M路由器用三天线的

楼主:
三天线,天线没放大管,质量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刷天线不错,我喜欢。

以前不注意,看见pcb板,拆开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外壳一样的  里面5357

外克上没有参数,只有型号。看着也不是啥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喜欢300M路由器用三天线的

三天线有啥优缺点,能普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不注意,看见pcb板,拆开看了一下。

印刷天线配上好的带功放的路由器,那信号稳的一逼。。

网友:
mac地址查到在包头?

网友:
CPU温度,闪存温度都很高,加散热没用,放家里吃灰吧。

网友:
腾达F3 v6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了,有编程器不?读一下腾达这个强悍体积的固件,好像都只用了1M的flash,印刷天线当然是省钱,不过看布局效果跟正常的天线没区别,节约资源很不错,啥时候这块能用铝什么的做更节约铜资源,RTL8192er有三个天线pad?这就真不知道了,反正这芯片是2T的几R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天线有啥优缺点,能普及一下吗?

收发方向不一致或有假天线

网友:
这是腾达后来的产品,之前终于把5357的芯片用完了,不过螃蟹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发方向不一致或有假天线

三桹天线倒是没微的,还没我效果如何,筹闲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刷天线配上好的带功放的路由器,那信号稳的一逼。。

还没试,不知效果,闲了试试。

网友:
17年还有人买这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