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ODMA小型臭氧发生器,或许可以给口罩消毒

楼主(2020-02-25):
狗东买的臭氧发生器,电池供电,臭氧量1-2mg/h,按照查阅的文献说,密闭环境中,臭氧浓度达到60mg/立方米,作用60-120分钟,有很好的杀消效果;
把这样一个臭氧发生器,装在一个2L的密闭容器中,这个发生器工作半小时,可产生的臭氧量是0.5-1mg,考虑臭氧分解,将空间里的臭氧存留量估值再缩小50%为0.25-0.5mg;
则容器内的臭氧浓度为:250mg-500mg/立方米;远大于各类文献中臭氧做空气消毒时的浓度,理论上应该可行。
主要的用途是到了办公室,取下n95口罩后,放入密封塑料袋中,打开臭氧发生器给口罩消毒除异味;

狗东自营物流依然高效,到手拆,总体感觉还可以,标称的功能应该都能达到,以下上图:

这小玩眼儿消毒口罩是否有效没有任何文献证明,我也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测试;家里憋的无聊了,瞎折腾。

网友A:
感觉像高压产生负离子。

网友:
消毒效果不知道,那耳绳一次一坏

网友:
这种性能很弱浓度不够杀菌。

网友:
这东西是真的,量小而已,不过现在流行紫外的

网友:
买10G的~~80W的才好用 这个 丢塑料袋开一天说不能给口罩消个毒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低等级大粒径负离子模块,同时产生点臭氧。我以前网购过几颗小粒径负离子模块,只有离近导体可能有点臭氧。

网友:
我这有2台一小时6公斤的

网友:
老五家那个三块多的车载的东西里面就有一个臭氧模块的,那个是紫外灯管的,12v,拿个升压板接锂电就行了,那个剂量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高压产生负离子。

有些负氧离子发生器本身 就会产生一定的臭氧。臭氧闻着有个鱼腥气。

网友:
消毒空气,是一个立方米 20mg。。。30分钟,90%+

物体表面,
要求60mg一个立方米,相对湿度70%+,60-120分钟。

自然衰退率62%一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高压产生负离子。

应该是高压负离子发生器,产生臭氧需要臭氧管,很多冰箱上都有,用来除冰箱异味的。

网友:
病毒闹得欢,最近也买了220v臭氧模块,里面像玻璃灯管夹了根铜丝做电极,管外面一圈弹簧做电极,双向可控硅加几个阻容变压器的线路板,打开后有蓝色的幽光。熏了熏口罩,带上有味道,几分钟都散不掉,怕有毒。味道就像新鲜西瓜刚切开的味道,也跟在地头上摘下黄瓜咬一口的味道相似。

网友B:
这,,,,玩具吧,1小时2毫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具吧,1小时2毫克,,,

放在车上绝对是玩具,一般车内空间3m³左右,这点量就是搞笑;
缩小空间,放到一个2L的密封盒子里,理论上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