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英才星车载电源分支器安装开关拆解

楼主(2020-02-25):
上次撸来的行车记录仪,安装在副驾驶位置取电,经常碰到就断电。加之分支器需要扯来扯去,麻烦的很。

干脆一次性到位,折腾一次。

英才星的,当年的老货,带电压表,双USB接口。还不错。有两个,另外一个,在老车上,卖的时候忘记取了,两个行车记录仪,一根水果机原装数据线就这么送给车贩子了。

一分三

厂家送的那么一点3M胶,少的可怜,这是自己贴的。可以看出,上面那一条没有受力。

既然不受力,就撕了。

嗯嗯,干爽多了。

这是要折腾的两个雪茄头。先折腾黑色的。白色的感觉太长了。不好用。碰一下,就断线了。

黑色的,一碰就稀碎了。。。。。。这质量,让我想起来了我朝的玛利亚。。。。。。。

还是先在英才星这个雪茄头上,加个开关吧。这个一拆开就香。真香。比山货好多了。

安装个拧子开关上去。

打孔。

扩孔

完美,虾牌的手电钻还是香,海鲜味。

空间biu特佛。

这焊功,真香。

这个正极老是卡保险丝。。。。。。

一怒之下,直接给你焊死。

折腾完毕。加了个盖子。

老早就想这么做了。

侧面图。

收工。

又拖了几天。。。。。

楼主:
二楼继续啊。

更换另外的雪茄头,需要用到烙铁。
上次维修思域的线盘太巨大了,收发线太麻烦,准备再做个长排查。

看起来还不错。

里面就一坨粑粑一样。。。。。。

这镀铜条,细的跟纸一样。

这连接线,都没焊。。。。。

准备换这个。

对比一下。

安装,结果卡住了,没有位置走线。

想开个槽。。。。。这胶。。。。。。咔咔咔崩飞了。

得了,还是去垃圾堆吧,扔了。

86永远不落伍。

线很粗。

插头。

完毕。(早就应该这么爽快的弄了。)

giao

还不错。

这下就不用怕碰到了。

收工。

网友A:
谢谢分享。。。。。一步到位,以后就没有折腾的机会了。。。。

网友B:
竟然还带液晶屏啊哈哈

网友C:
不要轻易相信买的点烟器扩展口电源,点烟器的功率是非常大的!一般扩展口的点烟器都点不了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一步到位,以后就没有折腾的机会了。。。。

温总一来,我又想折腾了。好像,那个白色的没有红色指示灯。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带液晶屏啊哈哈

拆开看了。那个液晶屏就是个12伏的电压指示器。并联在接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易相信买的点烟器扩展口电源,点烟器的功率是非常大的!一般扩展口的点烟器都点不了烟的。 ...

这个分支器,不能插点烟器,说明书写了。

(我这个车,有两个接口,这是电源接口,上面还有个点烟器单独接口。没用过。没在车里抽过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啊。

更换另外的雪茄头,需要用到烙铁。

英才星这名字好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才星这名字好熟啊。

跟先科一个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