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罗技g920游戏方向盘拆解

楼主(2020-02-25):
疫情期间宅在家无聊 网上淘了个方向盘玩玩。回来试了几天感觉良好‘网上看到有拆解g27维修光栅保养的。闲来无事也把我的拆了看看
最后肯定的是g920不支持xbox360游戏机,只支持电脑与xbox one

网友A:
处理器好像是ARM的,拆下来玩单片机

网友B:
为什么两部马达,什么效果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两部马达,什么效果是

一个可能是震动的 连接霍尔那个应该是方向盘转动回正位置的 只是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好像是ARM的,拆下来玩单片机

哈哈 没注意看 小白一个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两部马达,什么效果是

一个是电助力(也有自动回轮作用),一个是力回馈(震动反馈)
这个方向盘在没通电的时候,由于有齿轮组变速,转起来非常费力

网友C(2020-10-22):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G920插电脑和XBOX都能读出来,但接了电源没反应,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G920插电脑和XBOX都能读出来,但接了电源没反应,可能是什么原因? ...

你好 电脑端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才可以运行 游戏机只支持xbox one 老款的360游戏机是不支持的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高大上的外设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电脑端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才可以运行 游戏机只支持xbox one 老款的360游戏机是不支持的  ...

我是在XBOX ONE上用的,之前能用突然坏了,电源线的问题现在已经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XBOX ONE上用的,之前能用突然坏了,电源线的问题现在已经排除了

电源试过有问题吗?能读出来貌似电源故障 如果不是的话主机坏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