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苹果路由器 Air Port Extreme A1354

楼主(2020-02-25):
拆一个苹果高端路由器,曾经也是补便宜啊,前段时间坏了,现在拆开看一下,型号是 Air Port Extreme A1354,上图

正面图

背面,一整张橡胶垫

橡胶垫揭起,底下有5颗螺丝固定

后盖开启,看到的是4根wifi内置天线,整体金属屏蔽罩

屏蔽罩反过来,庐山真面目,电路板全貌和机壳的散热

散热比较强大,整体铝板,中间凸起的是实心铝块,对应的就是主板上的主要芯片,设计的不错。

这是无线模块,是通过排插和主板链接

这是处理器,是marvel家的

这个芯片也是同一家的

电路板背面,比较简单

放大看一下

修复难度比较大,看配件有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尤其觉得这个外壳不错,还有散热部分,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散热和外壳做一个小功放呢

网友:
头像会被和谐掉

网友:
里面居然还有个2330的电池

楼主:
吓得我赶紧换了个头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吓得我赶紧换了个头像

你的头像牛逼

网友A:
稳定不?稳定的话折腾一下,估计还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不?稳定的话折腾一下,估计还能救活。

pppoe拨号苹果做的不是很好,用网桥模式倒是不错,内置天线信号穿墙不太行,有线口都是千兆不错,拆开看见这么复杂,无从下手啊

网友B:
不试着修一下?说不定只是电源管理的问题,飞一个3.3V或者5.0V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试着修一下?说不定只是电源管理的问题,飞一个3.3V或者5.0V看看

电源供电是12v的,通电摸cpu是会发热的,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C:
无线信号奇差。我又一个4代莫名其妙的坏了。还有个正在服役,准备退役。信号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信号奇差。我又一个4代莫名其妙的坏了。还有个正在服役,准备退役。信号太差 ...

内置天线信号都不行,还有苹果的拨号功能太差了,因为国内是动态ip,经常掉了以后要半天才能连上,我后来也是用网件作为主路由,苹果用网桥模式连接,单独放一个房间使用

网友:
华硕代工的板

网友:
还是喜欢时间胶囊。

网友(2020-06-05):
苹果的产品质量这么差么?

网友D(2020-10-12):
我有一个,在移动宽带下始终获取不了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在移动宽带下始终获取不了IP地址

苹果这点做的不如本土化的好,我电信的有是断网了好久都获取不到ip地址,主要是本土化的都是自动获取ip,因为运营商的公网ip每次登录都是不一样的,苹果的是要有固定公网ip才好用,没办法,现在已经不是主力路由器了,通过桥接只供一个房间使用,主路由换成网件了

网友:
用的还是BR开头的宽温纽扣电池。。。
某宝上一颗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