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买的ESP8266和oled到了,改个天气预报程序

楼主(2020-02-25):
程序是引用的github上的weather station。
注册个apikey。再调整下ntp服务,用的阿里的ntp。
去掉夏令时。
下一步看看显示中文和国内天气服务packages 下载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r9UAbRBLgQeWZkTYAOKgA
提取码:7zsg

网友:
ESP8266什么型号啊

楼主:
nodemcu,十多块钱的那种。
发现国内中国天气有api,返回城市天气数据是json格式。可以研究下

网友:
用最便宜的ESP-01应该不可以了,屏用I2C通信的节省端口,

网友:
希望楼主多提供详细过程指导,谢谢!

楼主:
1环境搭建,下载arduino最新版IDE
文件》首选项 开发板管理填上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记住1这个位置。附件的packages就是要放到这个地方。
   因为直接用arduino取下载会特别慢,我都是打开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文件,找到具体文件路径,改用http去下载。ide会默认用哪个https,https特别的慢。
把附件的packages,覆盖到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duino15\staging,其实packages里面就5个zip文件。
packages拷贝到指定目录后,打开 工具》开发版管理,输入esp,选esp8266的环境。选择安装,然后就跳过了下载,直接进行安装。
2添加lib
在管理库界面,增加ESP8266_Weather_Station,ESP8266_and_ESP32_OLED_driver_for_SSD1306_displays,ssd1306
添加完了后,编译,编译没问题了就》到nodemcu。
SDA 接D3,SDC接D4,另外就是对应接上gnd和3.3v。
3另外
天气api申请
https://docs.thingpulse.com/how-tos/openweathermap-key/
查城市得到id。格式:xxx城市拼音,cn
https://openweathermap.org/find?q=

网友:
你这个附件,有点多啊。
老坛里有人用ESP-01模块做IIC通讯驱动OLED的程序。
国内天气API有很多,你可以看看我发的那个256时钟帖子,里面就有

楼主:
packages,那是环境搭建,给不能从github的人用的。论坛附件有大小限制

楼主:
在解析天气数据的json时,可以试试https://arduinojson.org/v6/assistant/提供的自动代码生成器。把json拷进去,代码自动生成。最好是自己写。当然是要加arduinojson的库。
无线配网可以用WiFiManager,加几行代码就可以了。初次使用时,连上esp8266的wifi,在web页面设置无线和密码。

楼主:
天气数据,改用@水表君帖子里面的京东云接口的天气预报数据。
开始用arduinoJson解析全部json,结果太大,ESP8266经常重启。
后来只用arduinoJson解析每小时预报数据。空气质量还是比较重要的,也加上了。
当前天气数据就用indexOf搞了,免得动用arduinoJson了。
代码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省点m币:https://pan.baidu.com/s/1ZDk_gtW3E9qRAYJCpe-C5g 提取码:bq6k

网友A:
为开发板 Generic ESP8266 Module 编译时出错。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bootloaders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cores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doc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libraries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package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tests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tools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variants 中找到 boards.txt。也许它是早于 1.5 的版本?
WARNING: Error loading hardware folder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
  在文件夹ESP8266中没有找到有效的硬件定义

请教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开发板 Generic ESP8266 Module 编译时出错。
无法在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ESP8266\bootlo ...

选nodemcu1.0试试

网友A:
一样的没有编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没有编译通过。

把详细报错贴出来,这是最外层的报错信息。报错信息往上翻到顶,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详细报错贴出来,这是最外层的报错信息。报错信息往上翻到顶,贴出来看看。 ...
重点出错提示是:
Arduino:1.8.9 (Windows 7), 开发板:"NodeMCU 1.0 (ESP-12E Module), 80 MHz, Flash, Disabled, All SSL ciphers (most compatible), 4M (no SPIFFS), v2 Lower Memory, Disabled, None, Only Sketch, 115200"

D:\�û�Ŀ¼\�ҵ��ĵ�\Arduino\libraries\ESP8266_Weather_Station\src/OpenWeatherMapCurrent.h:25:26: fatal error: JsonListene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JsonListener.h>

楼主:
缺少json库到库管理去搜Json_Streaming_Parser
@维超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少json库到库管理去搜Json_Streaming_Parser
@维超

谢谢!完美通过编译。

网友B(2020-04-02):
我的老提示coredecl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缺少了哪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提示coredecl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缺少了哪个库?

开发板管理里面,把esp8266 环境包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