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第一次玩固态 2246en的CE跳线和土狗跳线都用什么型号的电阻

楼主(2020-02-25):
跪求 2246en的CE跳线和土狗跳线都用什么型号的电阻,阻值都是多少

网友:
土狗是10K的,ce是0欧的

网友A:
ce跳线用0欧,土狗跳线,正常用10K的,用0欧的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跳线用0欧,土狗跳线,正常用10K的,用0欧的也没问题。

用哪种大小的呢 0805  0603  0402  还是 0201

网友:
toggle短接会有1毫安左右电流通过,短期测试没关系,长期还是不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种大小的呢 0805  0603  0402  还是 0201

你看你板子上两个焊点之间的距离能上多大的。
正常sata板子是0402居多,M.2这种小尺寸的板子,有些是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