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S5110-10p-pwr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2-25):
最近家里要装修 搞网络布线就开始寻摸着搞一套H3C的设备,这不某鱼看到一个 H3C S5110-10p-pwr,卖家描述不会配置,当傻瓜机用的,且卖出不退,我就赌一下运气,这货可是支持POE+的 单口可以30W,整机190W POE 功率还是值得一赌,砍来砍去350块大洋一分不少。。。包邮就算了。

今天到手 赶紧Console口看配置,完果是原始配置没有任何改动,PoE也是关闭的,命令进入对应端口 用POE Enable 就打开了,再打开Web服务,用IP进入后做了系统升级,外表消毒就拆了。     拆开后看 那个电源养眼!整个机器占了近一半的空间,品牌 长城电源,以后家里的AP 门口摄像头供电全搞定了,之前看中的S5008PV2-EI-PWE 功率只有65W 总感觉不爽,这下看了整个电源舒服了,希望这货能给我带来几年稳定的网络。好像这货是首拆!供大家参考。

-------------------------------------------------------------------
进入web端!V5平台,没有V7那么炫酷,凑合用了

-------------------------------------------------------------------
未开启POE功率 12W左右。

网友:
做工很OK呀

楼主:
毕竟是企业级的,性能足够了,不过家用要搞个机柜 有风扇晚上还是有点声音!

网友A:
家里用得上企业级的?用个好点的无线路由就可以吧?如果你家是大别树或大庄园那你当我没说

网友:
350。价格很好啊。起先也想搞个16口的千兆企业交换机,全新的配置差的也要600多,二手的也没看到特中意的。后来摸摸口袋,想想也没那么多设备一起上,于是咸鱼100多淘了个8口千兆的思科用用。

网友B:
家里用企业级的东西有点过剩,某一些企业级的东西还更加耗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得上企业级的?用个好点的无线路由就可以吧?如果你家是大别树或大庄园那你当我没说 ...

买大别墅从一套poe交换机开始!为了他也要努力啊!

网友:
大佬家里楼房有几十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企业级的东西有点过剩,某一些企业级的东西还更加耗电呢

其实功率这东西是用多少,设备被提供多少,设备有足够的冗余是没错的,电源也不至于过热,整个设备普通非poe的话也就10W左右,主要是那俩风扇,我都想摘掉一个了!这货一直转感觉才是费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功率这东西是用多少,设备被提供多少,设备有足够的冗余是没错的,电源也不至于过热,整个设备普通非 ...

可以试一下,不要风扇,然后运作。如果不是很热的话,就没什么问题。风扇是设计给满载的时候保障的。我的录像机有风扇的,现在也拆了,晚上太吵了

楼主:
这货稳定后功率11.8W左右。3.5天一度电!一个月8度电,作为一个折腾 还是承受的了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功率这东西是用多少,设备被提供多少,设备有足够的冗余是没错的,电源也不至于过热,整个设备普通非 ...

所以应该收一个家用的POE交换机,自然散热那种
不过看到大别墅,还是企业级的吧,反正无所谓

网友:
350还是可以的。坛友给的华为是百兆。。鸡肋了。

网友C(2020-12-13):
liuwenhao
楼主你好!怎么联系你?我也有个,设置不来哦!Q35629448Q

网友:
发不出来吗?

网友D:
壕啊,庄园主。
性能不觉得过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壕啊,庄园主。
性能不觉得过剩吗?

我算了下 也不算过剩,换句话说情愿过剩也不能不够啊!功率不够的话交换机也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uwenhao
楼主你好!怎么联系你?我也有个,设置不来哦!Q35629448Q

1:要用到console 线,2;电脑安装Xshell 工具。3:通过对应的串口区连接交换机如果能看到字符类似<h3c>提示就连接成功了。4然后通过h3c的命令区配置vlan和ip,及http服务。命令有点多我也没整理过不好发,你可以区百度搜 h3c v5平台配置这些关键词。可以参考https://www.dgzj.com/tongxin/63037.html

网友(2023-10-15):
这机器看样子是螃蟹方案的,小心背板带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