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略加改动,让电水壶温度开关(蒸汽开关)持久耐用。

楼主(2020-02-25):
略加改动,让电水壶温度开关(蒸汽开关)持久耐用。
-------高老师  2002年2月25日
1、这是电水壶的温控开关。也叫蒸汽开关,是易损件,从外表是看不出质量好坏的。

电水壶损坏大部分都是开关损坏,好多人因为不会维修而报废电水壶,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我买过三个品牌的开关自己更换,都是三块多一点。价格不贵,可是寿命不长,按一天烧六壶水算,这样的开关能用半年就算好的了。年前,在家烧水多点,我一个月坏了两个。频繁更换,不胜其烦。春节期间有时间,所以我才拆开研究了一番,发现问题并对损坏的旧开关略加改造,经破坏性试验,证明改造后可以持久耐用。
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在此把改造方法分享给大家,各位手上有旧开关,如果损坏形式与本文所述相同,按照我提供的改造方法,你可以尝试改造,让它起死回生,并且持久耐用。
2、拆开后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这是开关的上盖。左边凸起的塑料触点是电源端断电触点,高温易熔化。
好坏对比一下。下图是未使用过的,上图是高温损坏的。
熔化后断电触点变短,接触不到电源钢片,导致跳闸不断电。
三年以来,我换了有六七个吧。全是这个位置高温熔化。原装电水壶开关寿命长一些,我的原装电壶是苏泊尔的,用了两年多,但也是这样的位置损坏。其他部分(下图)如双金属片、铜脚接头、塑料外壳都完好无损。

3、改造。
我开始是在熔化的触点部分加了一层塑料,但用了一次就熔化了。随后我改变了思路,不是让高温触点耐受高温,而是让高温分散。在塑料触点外面包裹一层导热金属片,可取得分散高温的效果。具体覆盖材料可以多选,我用的是铝合金片,厚度0.8mm左右。我用多功能胶胶粘上去。手工做得粗糙。但不影响使用效果。下图是实拍照片,俯视与侧视。

4、实验效果
原来的开关不能连续烧水。一旦连续烧水,热量集聚就会导致触点塑料熔化损坏,水量稍微加多了,即使烧一壶水,由于加热时间长,也有烧焦塑料的味道。
我破坏性试验是这样做的:加最大量的水,连续烧水三壶,每天超过10壶。几乎没有烧焦味道。半个月时间,都是如此。打开观察,触点外覆盖的铝合金薄片无变形,无脱落。
5、总结。
按此方法,我家3个损坏的旧开关,皆已恢复功能,并且把未使用过的新开关也改造了3个。改造一个,平均用时30分钟。原料成本2分钱左右。待我的专利申请下来后,如果有工厂加工模具,规模化生产,质量高,人工成本会很低的。到用户手中的零售价高于同类产品0.5—1元,性价比也算高的吧。如果厂家整体提高塑料外壳的质量,加工成本会更高,相对来说,我只改造高温部分,所以成本低得多,但所取得的效果相同。此前,鉴于新购买的开关寿命短,频繁更换麻烦之故,我曾寻找价格高、质量好点的产品,屡次努力而无果。

各位如果需要我的改造视频,请留言,我会发改造视频链接上来。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支持一下。

网友A:
申请专利每年都要交钱的。不交钱专利就失效了。另外这个塑料融化问题估计厂家也知道,但是为了产品多卖一些故意做成这样,要不然一个水壶用几十年那厂家还不喝西北风啊。中国的工厂与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德国的工厂思路是相反的,外国工厂希望厂里制造的产品耐用,中国工厂希望厂里制造的产品卖的快。

网友B:
耐高温塑料厂家不是不知道,正如楼上所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楼主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我觉得发热的原因可能是触点氧化,清理一下触点,增大接触面积,减少热量产生

网友:
这款开关天生就是粗烂货.低价的极致.改造自己家的玩可以.成熟产品大把的.推动开关片的是瓷质小杆.这就是成本的选择.
另外修复可以剪一段回形针.弯成所需的形状.热烫压在残部.更简.

网友:
类似给牙做了个牙套或给手指戴了个手套,不怕烫了。原先是塑料对高温金属片,现在是金属片对高温金属触点,不是分散了热量,是阻止了直接热传导。

厂家之所以这样,还是成本问题,国产家用电器大部分是组装,对元件路径依赖性很强,这种蒸汽开关一旦成为市场主流,没人去考虑质量上的提升改造,特别是模具成型后,再改进会增加不少的成本。

这个件,全塑一体成型,成本最低,若再加入耐高温的其它配件,会增加一项工艺,成本不但增加,模具也得改。

再说了,这种壶在市场上正在逐渐淘汰,电子温控开关已逐渐成为市场主流。不过楼主的这种钻研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C:
中国的工厂不是做不出来好的产品,苹果手机都是中国代工的。关键是最终的售价倒逼成本,售价低的产品,只有偷工减料了。正如3楼所说:“外国工厂希望厂里制造的产品耐用,中国工厂希望厂里制造的产品卖的快”。国人把低端的家电都做成快消品了(低成本,低售价,质量嘛,过保就坏)。

网友:
我家的几个壶,蒸汽开关都没坏,要坏都是下面的接触盘

网友:
改的不错。
               ————鲁迅

网友D:
我年前的一个热水壶也是因为开关坏了,只能丢了。

网友:
换过好几个了,关键问题是触点接触不好,电流大了发热厉害
调整触点角度,重新打磨触点也能顶一阵子。就像楼上说的用不坏怎么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耐高温塑料厂家不是不知道,正如楼上所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楼主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我觉得发热的原因可能 ...

顺便加一两滴WD40万能润滑剂,形成一层不侵润水的防护膜减缓水蒸气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年前的一个热水壶也是因为开关坏了,只能丢了。

你按文中方法,尝试把开关拆下来,改造很容易的。

网友F:
楼主想法是美好的。。想当然的。。但实际上你这温控开关整体是劣质的不耐高温是偷工减料的结果和牺牲品。。从上图第三图可以看的出来。。优质温控开关那俩个插脚是和整个耐高温塑料铸塑一体形成的。。即使你能让活动上盖的那个顶点耐高温。。但一段时间以后那俩个插脚的固定塑料不耐高温还会发生融化变形造成常开或者常闭的故障。。
所以我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真想拿这个申请专利。。如果真有建议楼主还是打消这念头为好。。不然难说会不会被人关进精神病院。。

网友:
主要是触点有接触电阻,通电中电流大,发热量就大然后就熔化塑料件并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专利每年都要交钱的。不交钱专利就失效了。另外这个塑料融化问题估计厂家也知道,但是为了产品多卖一些 ...

感觉塑料耐温不好是一个方面,触点发热也是一个因素。塑料能用差的触点的镀金也好不了哪里去。
这种破厂家把开工质量做上去了,以后会没有生意。搞得个个都要变成维修大师。
中国的轻工产品就是这种互害模式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国的工厂不是做不出来好的产品,苹果手机都是中国代工的。关键是最终的售价倒逼成本,售价低的产品,只有 ...

不是外销的就做耐用,其实还是价格问题
生产一分钱一分货,要什么质量的东西就造什么货卖什么价格
你内销不造差些成本下不来跟山寨货一比没价格优势,别说直接用户了,代理商都不买账。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代理商为的是赚最多的钱/能活下来,管你耐用不耐用呢,销路好的就卖,大家都爱便宜货,就卖便宜货罗
最后鄙视下美的的小家电产品:美的电热水壶型号:MK-H517E2;货号:WH517E2b
购买渠道京东
设计垃圾,我还买了贵一些100+的型号,图的是进口温控器,用了几年开关老是早跳。我用得比较讲究的,烧完开水后会马上冲凉水进去让发热体快速降温,降低温控器的周边温度,一样。还有壶嘴老是一边倒水一边流水到壶壁,都搞不清楚连美的这种厂家都生产这种垃圾设计的产品,山寨厂更加可想而知
以前在移动用积分换的三洋塑料热水壶,用了15年,什么都好的,就是塑料长期高温有掉粉的迹象了就换了新的美的,送给同事宿舍烧水冲凉用,现在还好用着呢。人家不是国内生产吗?干嘛就这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法是美好的。。想当然的。。但实际上你这温控开关整体是劣质的不耐高温是偷工减料的结果和牺牲品。。 ...

我买过三个品牌r的,有线上买的,也有线下买的,损坏的位置一样,原装水壶开关损坏的也是同样位置。也许正如你所言,“整体的是劣质的”,我尝试找到质量稍好些的,即使贵点也行,但是没有找到,我才自己改造。
至于专利,只要你申请,就可能批复,关键是投入产出比,那得看生产成本和顾客认可度了。

你提到的“优质温控开关那俩个插脚是和整个耐高温塑料铸塑一体形成的”。网购能买到不,品牌是什么,有的话,我以后就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便加一两滴WD40万能润滑剂,形成一层不侵润水的防护膜减缓水蒸气氧化。 ...

WD40太稀挥发太快了,也不耐温,用发动机润滑油就好。

网友:
我怀疑是厂家特意做的有这个缺陷,总用不坏怎么换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