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又双叒叕换显卡了,映众RTX2060超级冰龙版拆箱简评

楼主(2020-02-25):
年前2199入手的映众RTX2060超级冰龙版(6GB),因为疫情管控和春节放假的关系,
昨天我才收到,本是想二奶机还在用着蓝宝石的R3 390 8G超白金,
那玩意性能还可以,但功耗、发热实在伤不起,
干脆换张性能还过得去功耗发热更低的N卡甜品玩玩,
于是就买了这块显卡

但后来想着我那台二奶机都是一堆二手配件,换个新显卡说不过理啊,
打算干脆装在我办公室的那台主力电脑上算了,
这样二奶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用旧显卡了

这个包装说句实话,刚收到的时候吓了一跳,这么鬼大一个

比switch和GTX1070的盒子已经很大了,RTX2060却还要长一截

里面除了显卡,就只有一张说明书了,
说明书里有一张驱动光盘

风扇的LOGO和我买的时候看介绍里的不同,
介绍里那个冰龙标志有点像银欣的LOGO
问了卖家,只是风扇标签不同,东西都是一样的

(介绍里的图片)

(电源、机箱大厂 银欣的logo)

冰龙系列的呼吸灯LOGO,只有红色的灯

丐中丐啊,对于一个满载160、170W的显卡来说,这供电有点寒酸了

网上的拆解图,哎,反正就那样了
记得那时候RTX2080才出来,花了6800买了一张“信仰”公版配给工作室的一台电脑上
那卡的用料才豪华,这块RTX2060价格才三分之一,对于其他丐中丐里面又算的上不错的了

因为这张卡原本不是给这台电脑配的,超长了,所以只能拆机箱了,

换下来的GTX1070, EVGA的,其实里面还是公版的PCB

RTX2060的确要长一截
GPU的性能的话,两块卡都半斤八两,无非是2060多了光线追踪,
显存的话,1070虽然有8G的显存但是GDDR5的
2060少2G,但是用上频率更高的GDDR6

顺利装入,这个卡还有猫头鹰的D15还是有点重的,怕主板GG我还是上了支架

固态盘的架子没了,随便放这算了

显卡的参数。

喜闻乐见的娱乐大湿跑分环节
3DMark Time Spy跑分是7616分
AIDA64 Stress GPU烤机温度60-67°C左右

这是之前GTX1070的,
3DMark Time Spy那跑分是6214分
可见老黄的刀法是多么的精湛

送1070去它该去的地方

而公司里干活的这机子能测试光线追踪效果的就只有KEYSHOT8
找了一个液体光线折射比较多的场景,
GPU预览的效果我感觉和原来的差不多,但拖动场景,
光线折射角度变化重新缓冲画面的速度要比1070更快,且更平滑,

渲染好的效果图,还是挺惊人的

游戏的话,测试了极品飞车20(这个游戏不支持光线追踪),
特效全高,1080P输出,成绩比1070帧数高个5帧左右

网友A:
560ti冰龙路过,瑟瑟发抖

网友B:
土豪啊,2060比1070提升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2060比1070提升不多吧

帖子里面有说哦~ 性能其实都是一个级别的,只是2060的显存不同,多了光追,功耗、发热降低了,还有价格更 便宜

网友:
2奶机都那么豪,我默默路过。

网友C:
显卡的钱够我配个便宜的电脑了

网友D:
CPU鲁大娘只有8W多,该换了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鲁大娘只有8W多,该换了喽!

U不用换,现在用的这个i7-7700K也够用了(这个u的性能相当于现在的i5-9400F),而且我用的软件都是吃单核性能,需要的是频率,这个U配z170还是很好超的,一直都是4.3GHZ在跑。而且还能兼容win7,装双系统方便。
需要更多的多核性能的话,我可能直接整套平台都会换掉,隔壁AMD的2950X现在的价格还挺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钱够我配个便宜的电脑了

我那台二奶机就是这块2060的价配的。除了机箱,里面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二手。所以我就不想装新显卡给它,把主机机的旧显卡装过去了(那个1070买的时候还贵一点,3500好像,现在是不怎么值钱了)

网友:
我如果是你我就把7700K卖了换成其他的,现在价格还算不错,新的总比旧的性能来的高一点,价格还便宜。

网友D:
我换9700也比你这快很多,显卡都不差钱,主板上z370 一样兼容win7。也不过多花千八百。比起显卡来不算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9700也比你这快很多,显卡都不差钱,主板上z370 一样兼容win7。也不过多花千八百。比起显卡来不算事了 ...

这我就纳闷了,你都换Z370平台了,U不选个带K的?好吧,就算不选带K的U,板配个好点的B365岂不更划算?显卡我都买二线的牌子的丐版了,这叫显卡不差钱?
前面其实已经说了,我用的最多的软件都是吃单核性能的。你去查7、8、9代的I7其实同频率下的表现,单核性能差距三者相差不到5-7%。你指的“快很多”都是指的多核性能,这点我承认差距有点大,毕竟7代少大两个核心

但问题是我暂时用不到那么多核心的U啊。7700K现在二手的价格是不错,但它是有价无市的玩意,这意味着什么?新装机的不想配,全新的9400F更香。玩捡垃圾的嫌贵。我能以这个价卖掉都是大个问题。既然用不到,也卖不掉我不继续用它?哪天这套板U真正不够用了,我又需要用到多核心的话,直接换平台不更好?AMD的锐龙9不比I7更香?要么直接不想事,整一套线程撕裂者看着那么多框框,多一倍的内存通道不用着更开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0ti冰龙路过,瑟瑟发抖

难兄难弟

网友:
动不动功耗上百瓦.性能弱鸡

网友:
这要干嘛呢,760都感觉性能过剩的 飘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我就纳闷了,你都换Z370平台了,U不选个带K的?好吧,就算不选带K的U,板配个好点的B365岂不更划算?显 ...

z370 也没你想的那么贵,带不带K自己算,我没用过那么高的CPU,二级缓存增大不是白增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z370 也没你想的那么贵,带不带K自己算,我没用过那么高的CPU,二级缓存增大不是白增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

抱歉,我不是去想的,我是真的去查了多少钱。但不是实体渠道,跟你去代理商那问价格也不同。我问的价格都是以某鱼二手、全新平均报价为主。
U上了i7,以现在散片价格算却不舍得多花200-300上个带K的。主板都是Z字头,你说很便宜吧,那些一线无任何阉割的ATX大板最便宜也是500-699,高端一点MATX小板的贵一倍都有,B365最便宜的450,贵点的800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都是Z字头,你说很便宜吧,那些一线无任何阉割的ATX大板最少也是699,再高端一点的贵一倍都有,U也上 ...

带不带K要看性价比,就像你的I7 7700K 价格高高在上性能现在却不高,也就是心理安慰,你说的差上那%5-7又有什么区别呢?做生意的或者高用途的电脑就是经常需要换的,一个Z370主板不管你卖多少钱,性能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扩展性,一般主板都可以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不带K要看性价比,就像你的I7 7700K 价格高高在上性能现在却不高,也就是心理安慰,你说的差上那%5-7又 ...

你要说性价比的话,B365不是更划算?反正U也不能超,它也不能超,扩展性两者也差不多,高端供电没省的Z370也并不便宜,特别是号称能超不带K的那种。同价位的B365 PCIE通道也没有省,价格还能少个大几百,只需要2根内存槽的还能省一半。要说更便宜的,还能上刷新BIOS的Z170二手板。也就两百来块。带K的不带K的性能可不止差5%,遇到体质好点的超到5GHZ,差距可以到10%左右。

做生意或者工作室的电脑不能说想换就换了,一成批换的话价格并不是个小数目,你自己是做生意的你应该懂,哪怕是换个好点的散热器,一个增加100,10台下来都够买好几个不错的固态盘了,二是软件,盗版自己私用还好,商用不想让代理商寄律师函的话,只能正版,正版比较麻烦,有的不是绑定系统,它是绑定硬件,你要说加根内存换显卡那些的,也无所谓,换了大件有些还得去重新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