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这部摩托罗拉哪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2-25):
这个手机以前未见过,不知道型号,插入电脑也不见找到硬件就发上来问问大家是什么型号?
没有看见哪里可以拆开好像是一体的。大概3.5寸左右

2020-02-26
知道了这个机器是moto M HD之后搜索拆解视频一步一步拆了

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被有机溶剂污染了,后背上的塑料被分解了,纸巾沾酒精搽不干净

拆两侧的内六角小螺丝6颗

之后下巴需要翘起才露出下面三颗白色的内六角螺丝

顶部moto的logo的听筒金属网下面还有两颗长的螺丝

显示屏的排线连接器40针脚的

绿色的主板,还有内六角的螺丝,感觉和以前的诺基亚是一样的代工厂的生产线制造的

显示屏是三星厂的

那些led屏贵,我亲手亲脚亲屁股压碎了很多9300和9500

左上角排线是电池

网友:
加上背面照片更容易识别,看正面像是摩托罗拉XT912(Verizon定制版)

网友:
图片太糊了,不过上面可以看到美国的VERIZON运营商的标志,也就是说它是定制机根据设计风格推断这个是刀锋系列,没有看到虚拟键,
证明这个机器发布时,安卓4.0已经出来了,再根据这些元素叠加搜索,
最后查到了这部手机的型号是 RAZR M 或者RAZR M HD

全称:Motorola DROID RAZR M (XT907 http://product.it168.com/detail/499694.html

拆解的话,和戴妃ME525是一样的,侧面的螺丝全部拆下,用翘棒去翘后壳

————————————————
国内的版本是XT788,也是定制机。主板和XT907是相同的,配置有缩水,但外观、结构不同

——————————————————————————————————
另外楼上提到的XT912长这样

仔细看还是有点区别的,边框不同,而且XT912多了四个虚拟键,
RAZR M的前摄在听筒右边,而XT912在下面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