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ZUK Z2拆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0-02-25):
zuk z2用了不到两年,突然自动关机重启,再开机也是无数次重启,偶尔能开机一次两次的,连上电源开机没问题,手机店维修也没修好。后来有幸遇到大神指点,说是电池坏了。网上买一个,更换后真的好了,搁置了大半年的手机满血复活啊。客观的说这个手机真的不错,小屏幕,3500电池,高通820,平时不玩游戏,用起来非常顺手。感谢给予指点的大神。更换过程很简单,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先用顶针取下卡托

第二步,取下后盖,不是专业维修的,条件限制,用吹风机先将后壳四周加热(有专业设备的直接使用),用小吸盘吸住后盖,加热后缓缓拉开一点,然后用卡片从四周一点点撬开就可以了。注意摄像头位置最后打开,那个位置的胶稍微多点,不要用蛮力,毕竟后盖是玻璃的。

后盖拆开后的样子,原图忘记拍了,用更换的电池拍了一下

第三步,拆开电池触点,用指甲轻轻弹起就可以了,可能有的版本需要拆一颗螺丝,我的这个没有,不知是原来没有还是维修时掉了

第四步,拿下原来电池,先用吹风机在电池周边加热,因为背部有双面胶,慢慢加热慢慢拆,切记不要用蛮力,我的加热加上拿下来差不多六分钟,毕竟不专业,也不知有么其他好办法,拆不下来就继续加热,就这样慢慢试的,背部是两道双面胶,忘记拍了

第五步,更换新电池,先把电池装进去,然后在把电池触点按下去就好了,电池背部别忘了用双面胶固定好。更换好的样子看下,右图是原装的,左图是网上买的

第六步,安装后盖板,别忘了用双面胶。大功告成,满血复活。

使用的工具,拆棒估计原来就是坏的,还没用力就断开了

网友A:
拆下的电池转让给我吧?…

网友B:
主要就是摄像头太差  其他凑合

网友C:
这个机器性价比不错,玩的人挺多,可惜不是ufs

网友:
不卡吗?同款卡的要死,电池坏了换后买的电池质量不行鼓成气球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电池转让给我吧?…

原来的电池不能用了,你的怎么回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性价比不错,玩的人挺多,可惜不是ufs

不玩游戏,总体感觉还不错,用着特顺手,修好了就有个备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摄像头太差  其他凑合

摄像头那是没法表达啊,还没有以前老诺基亚200万像素的好呢

网友:
同款黑色4+64,前年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电池转让给我吧?…

我的是外放喇叭不发声,还有麦克风收不到音。有解锁码无法roo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性价比不错,玩的人挺多,可惜不是ufs

Ufs的有什么优势?可以动态设置运行内存大细?

网友D:
这个刷成miui会有很大的改观,简直是天壤之别,打王者都堪用

网友:
2年就坏,太短寿了,估计电芯好的。
恭喜,发红包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fs的有什么优势?可以动态设置运行内存大细?

ufs2.1速度快太多,这个是emmc5.0

网友(2021-07-22):
引用 网友D:
这个刷成miui会有很大的改观,简直是天壤之别,打王者都堪用

朋友,刷MIUI哪个版本呢,有版本号吗,给个链接那就更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