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八重洲FTL-7002车载电台写频线制作

楼主(2020-02-25):
之前买到一台八重洲Yaesu FTL-7002车载电台,想给它写频但是资料很少,原装的写频器是个黑盒子,由于太老了,极其难寻,而且特别的贵。其他论坛有直接写24C芯片来写频的办法,但是看样子还要算数,另外还要拆下来芯片,感觉太麻烦了。
不死心,搜了搜外文网站,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现在拿出来分享给需要的人。

声明:此种写频方法我只是本人试验写频成功了,但是会不会出现问题本人并不确定,所以使用这个方法写频请慎重!

下面这个是电路图,只需要几个常用的元件,不需要任何芯片。

由于开始我只是做试验,所以就用面包板搭建了一下电路,三极管用C1815替代的。

并且由于手里没有航空插头,只能用杜邦线接头加电工胶布简单的和车台接口接了一下
另外由于电脑没有串口,所以使用了USB转RS232转接线,win7 64位系统。

由于做的很简陋,本来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让我惊喜的是一切都很顺利。
写频软件也是从外文网站下载的原作者的软件:

使用方法很简单,设置好端口然后直接点TCVR里面的read就是读取,大概需要十几秒,读取完可以修改参数和频率,修改好后program就是往电台内写频,写频时要注意需要按住电台的PRI按键然后开机,也需要十几秒。

中间没有拍照片,大家自己研究吧,很简单的。这是写频成功的截图。

想着把元件放到串口盒子里,焊的惨不忍睹

楼主:
补两张网上的电台图片和原厂编程器图片

原厂写频器,可以脱离PC直接写频

网友:
玩老机器是个情怀

楼主:
就喜欢鼓捣老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喜欢鼓捣老东西

这个老机器哪里还能淘到

网友B:
软件下载了,这货太老了,缺点:无哑音,高低端之分不能全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下载了,这货太老了,缺点:无哑音,高低端之分不能全段使用

亚音需要安装硬件支持,看说明书,7002好像原本设计的是450-470  470-490  490-512这三个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机器哪里还能淘到

抱歉,才看到,我是在xian鱼买到的。我看还有个全新的再售。

网友C:
好资料啊,多谢楼主!
我是拆24C04的EEPROM下来改频的,非常麻烦。
这机不动硬件在业余段下灵敏度低,业余条件下没专业仪器稍微调了调灵敏度能提高点但有限。

网友D:
扣了35分下载了一个空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啊,多谢楼主!
我是拆24C04的EEPROM下来改频的,非常麻烦。
这机不动硬件在业余段下灵敏度低,业余 ...

24C04写文件好写吗?是不是还要转换进制算出频率对应的数据?我没敢乱调硬件,因为基本不懂这些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了35分下载了一个空文档。

是写频软件那个压缩包吗?我下载试了没有问题啊,下载下来的压缩包解压后是一个名为ftlprog.exe的文件。另外,现在怎么下载我自己的文件也要扣M,真是没道理。

网友(2020-07-25):
老师好请给我发一份ftl7002写频软件。谢谢!846632254qq.com

网友:
楼主这个绝对是好东东。

网友(2022-05-19):
引用 楼主:
24C04写文件好写吗?是不是还要转换进制算出频率对应的数据?我没敢乱调硬件,因为基本不懂这些电路:lol ...

有个专用软件,先用CH340之类读出原2404的资料,然后在专用的软件中打开,然后在软件中编辑好生成新的资料,然后再用CH340编程器写入2404,然后2404装回机器就可以了。

网友:
ftl-2001.part1.rar (781.25 KB, 下载次数: 0) ftl-2001.part2.rar (668.48 KB, 下载次数: 0) 改写24C04内程序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