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家用漏电保护开关介绍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20-02-25):
现在大家家里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开关,但是她有什么作用?平常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常见的

上图蓝色线圈的,就是漏电电流的参数,上图是额定漏电电流30ma,一般家用都是这种。30ma下面的那个15ma的意思是最小漏电电流15ma,意思是小于15ma的电流他是不会跳的。这是开断一根线的,俗称1P,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漏电保护器要1个月试验跳闸1次,就是按一下上图中的7所示的黄色的按钮,带电的情况下按下黄色的按钮,开关跳闸了,说明这开关的漏电保护功能是好的,如果不跳就说明这开关漏电保护功能坏了,要换开关了。还有那个11蓝色的按钮,平常他是和开关的端面平齐的,开关跳闸后,蓝色按钮会凸出来,提示我们说开关跳闸了。在蓝色按钮突出来的时候,我们合闸是合不上的,需要把蓝色的按钮按下去后,才能够合闸,这点要注意。

下面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这类漏电保护器一般都是根据电流回路总电动感应势为零这个原理来设计的,就是说比如家用220伏电,用钳形表卡一根线是可以量出来电流值的,但是卡2根线,量出的电流值就是0,就是说电流回来都通过了下图所示的检测互感器后接入了家用电器设备,故障情况下,我们的家用电器漏电了,或者有人在家里触摸到了一根导线,这中情况下家里的线路就多出了一条支路,即通过家用电器设备的漏电接地点或者人体流向了大地,并通过大地回到了变压器的零线接地处,这条回路中从漏电地点或人体触碰处至大地至变压器这一回路是没有通过检测互感器的,这就会在检测互感器中感应出电流,这个感应电流就会给控制芯片一个信号,推动可控硅开启,开启后的电流推动电磁铁动作,推动开关跳闸,就最终完成了一整套的动作。下图就是控制芯片

下图是电流回路和检测互感器、动作执行单元(电磁铁)

下图是可控硅,整体供电是通过阻容降压后整流,限流供电。

好了,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你看明白了吗?欢迎大家共同交流发言

网友:
谢谢楼主发贴,现在坛子太冷清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原来以为没有电子线路!涨见识了。

网友:
漏保跟空开,很多人还分不清楚

网友B:
尽管论坛上少有你的发声,事实上你一刻未曾放下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攀登那遥远的模糊的顶峰。无线电是你一生的挚爱。我等菜鸟感谢你的热心辅导帮助
你不是帮帮团这么好的帖子所以没人给你分,遗憾!

楼主能测下那个电磁脱扣线圈阻值吗?我想知道到底是多大的

网友:
楼主介绍的漏电保护器用料算不错的。有些漏电保护器里面结构要简单一些,没有芯片,只有可控硅、整流桥和几个阻容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论坛上少有你的发声,事实上你一刻未曾放下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攀登那遥远的模糊 ...

直流电阻值55欧姆

网友:
非常好!!!受教了!!!希望更多的坛友能多多传授知识!!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原来以为没有电子线路!涨见识了。

我也是,怪不得会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祝论坛更多这种网友

网友(2021-05-18):
感谢大师这么详细的讲解,让本人受教了!

网友(2021-07-29):
搞得真TM复杂 完全没看懂

网友:
这东西也是阻容降压啊

网友:
上周六在家换了两个漏保,开发商预装的,结果发现有两个按键不跳,幸亏发现的早啊,要不什么时候触电了就麻烦了